升级程序

楼主(2018-10-12):
学习MSP430的在线升级。方式是这样的:MSP430与无线WIFI芯片通过UART通讯,升级文件有上位机软件通过TCP/IP协议发送给无线WIFI芯片,再通过UART发送给MSP430。

预先修改了lnk430F5309.xcl

// Constant data
-Z(CONST)DATA16_C,DATA16_ID,TLS16_ID,DIFUNCT,CHECKSUM=A7FF-FF7F

// Code
-Z(CODE)UPDATECODE=A000-A7FF      // 升级程序
-Z(CODE)CSTART,ISR_CODE,CODE_ID=A7FF-FF7F
-P(CODE)CODE=A7FF-FF7F                //应用程序
-Z(CODE)MYRESET=FF7C-FF7D        //升级标志
-Z(CODE)MYCHECK=FF7E-FF7F         //升级成功标志  (因为无外置大容量EEPROM不得不加的)

// Interrupt vectors
-Z(CODE)INTVEC=FF80-FFFF
-Z(CODE)RESET=FFFE-FFFF

MSP430启动后执行代码
void main( void )@"UPDATECODE"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f(*(unsigned int*)UPDATEADDR==0xFFFF)update();

  Application();
  while(1);
}

update.c如下
__monitor void update(void)@"UPDATECODE"
{
    if(OU_check())
    {
        OU_gsServerStart();
    }
    OU_gsUpdate(); }

void OU_gsServerStart(void)@"UPDATECODE"
{
    OU_sendstr("at\r");
    delay_ms(100);
}

char OU_check(void)@"UPDATECODE"
{
    if(*(unsigned int *)UPDATESUCESS==0xFFFF)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网友A:
你把你得问题详细描述下哈

楼主:
问题如下:
OU_gsServerStart 中“at\r”作为const类型 是存储在应用程序空间CODE下 还是升级程序空间UPDATECODE下?

网友B:
UPDATECODE空间下,你定义一个常数组,再看编译出来的txt 就知道在哪里了

网友C:
串口烧写么?

网友D:
这个方案可行吗?
bsl的升级程序吗?

网友E:
这个是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D:
可以网络设计固件吗?

网友D:
没有弄过这个高端升级方法呢。

网友C:
这样的固件设计通过网络都完成了。

网友F:
方案可行吗?

网友G:
串口升级程序需要修改引导区的

网友H:
用bsl升级的程序吗?

网友I:
这种确实可以,直接网络升级。

网友I:
楼主实现这个方案了吗

网友J:
利用JTAG接口

网友K:
利用自定义升级固件进行程序升级的方式比较灵活

网友L:
MSP430系列的单片机都集成了JTAG接口

网友M:
利用自定义升级固件

网友N:
引导程序的意义在于当应用程序不存在或错误时能直接进入升级程序

网友O:
将升级代码定位到与应用程序不重叠的区域

网友P:
oot程序在更新完用户程序

网友Q:
https://blog.csdn.net/u011392772/article/details/53422742

网友R:
利用串口程序烧写

网友S:
在线升级功能实现了吗

网友J:
利用BSL固件

网友L:
该接口实现了遵循IEEESTD1149.1规定的测试访问端口状态机

网友S:
来个自动升级的升级方案吧。

网友M:
在正常工作电压下程序可对FLASH进行擦写操作

网友R:
看了一下430的BSL。

网友N:
保证升级不成功可进行再次升级。

网友Q:
msp430程序升级方法

网友O:
将除复位中断外的所有中断映射到应用程序中

网友P:
用的是内联汇编命令?

网友K:
并且用途广泛

网友T:
bsl的升级程序吗?

网友E:
这个需要在原来的程序中加载一个bootloader的引导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