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3口作为第二功能使用的条件或情况是什么?

楼主(2018-10-12):
单片机P3口作为第二功能使用的条件或情况是什么?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我的程序中需要用到定时中断,在搭建硬件,画原理图时,还能用P3.4(T0)和P3.5(T1)作为比如传感器输入口,PWM输出口用吗?

网友C:
这样是不是会造成冲突

楼主:
对啊,在定时器工作的时候出现问题

网友D:
P3是多功能端口,默认为普通IO口,当正确设置的第二功能的寄存器后就以第二功能的模式来运行

网友E:
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E:
会造成冲突吗?

网友:
pcb线路板快速打样 大中小批量生产,
价格公道。不受停电环保影响,质量保证 交期快速。
单双面板打样低至 【 28元/款 】
  双面板批量低至 【 280元/平米 免费测试!】
最近新增一条月三万平米产能的生产线  新增加飞针测试机50台
欢迎各新老客户下单,官网在线下单平台http://www.hckjpcb.com/SC
联系张R:15712157204  QQ:858905614

网友F:
嗯,如果复用为IO口有可能会造成冲突。
内部定时器,如果只是对内部时钟定时的用法并不会影响P3.4,P3.5的状态.

网友G:
随时可以使用

可以一边做IO,一边做外设的PIN

非标准的51一般不是这样的

网友G:
基础的问题要自己看数据手册呀。

网友A:
是的,一般定时不会用到外部的GPIO,但是计数就用到了。

网友B:
由你的软件决定,但是需要你的硬件设计配合

网友H:
当用作内部定时器后,与管脚就毫无关系了。看芯片资料:

网友F:
我在20年前也有你这种担心或疑问,现在当然驾轻就熟了。

网友G:
一句话,就像上面所说,只要是标准51系列,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