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漏感大小

楼主(2018-10-12):
很多电源设计者在设计好磁性元件后,把相关的技术要求提交给变压器制作厂家时,往往要对漏感大小要求进行说明。在很多技术单上,标注着“漏感=1%的磁化
电感”或“漏感<2%的磁化电感”等类似的技术要求

网友A:
我感觉其实这种写法或设计标准很不专业。

网友B:
电源设计者应当根据电路正常工作要求,对所能接受的漏感值作一个数值限制。

网友C:
线圈所产生的磁力线不能都通过次级线圈,因此产生漏磁的电感称为漏感。指变压器初次级在耦合的过程中漏掉的那一部份磁通。

说成泄露的 百分百, 不知道有啥不妥呢

网友D:
能接受就好

网友E:
在制作变压器的过程中,应在不使变压器的其它参数(如匝间电容等)变差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小漏感值,而非给出漏感与磁化电感的比例关系作为技术要求。

网友F:
嗯,因为漏感与磁化电感的关系随变压器有无气隙变化很大。无气隙时,漏感可能小于磁化电感的0.1%,而在有气隙时,即使变压器绕组耦合得很紧密

网友G:
漏感与磁化电感的比例关系却可能达到10%

网友H:
对,因此,不要把漏感与磁化电感的比例关系作为变压器设计指标提供给磁性元件生产商。

网友E:
这将表明你不理解漏感知识或并不真正关心实际的漏感值。

网友F:
正确的做法
是?

网友I:
规定清楚可以接受的漏感绝对数值,当然可以加上或减去一定的比例

网友J:
这个比例的典型值为20%。

网友K:
不错的题目,可惜没有哪位高手提供进一步的分析。包括漏感大小对性能的影响,对EMC的影响分析和实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