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设备无法识别

楼主(2018-10-13):
我用STM32F429,使用它的USB-HS接口(内置PHY),进行CDC类的数据传输。编写程序、下载到电路板上,并连接PC后,PC机却没有检测到该设备。我初步怀疑是DP引脚上没有配置DP的上拉电阻,因为以前用F103进行USB通信时,需要用硬件连接上拉电阻,据说在F4上,可以用软件实现上拉电阻的配置。可是我在HAL库中没有找到相应的函数,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那你看手册上提到有上拉电阻没。

网友B:
带上拉输入_IPU——IO内部上拉电阻输入

网友C:
看看这个IO带上拉吗,用cubeMX配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