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运放是如何做到高速的?

楼主(2018-10-13):
象TI、ADI那些指标恐怖的运放,其内部使用了什么神奇的技术,能够达到那么快的速度?

例如TI的LMH3401,其网站资料上描述的指标:
BW @ Acl (MHz)              7000
GBW        (Typ)   (MHz)   8000
Slew Rate (Typ)   (V/us) 18000

详细链接在这里:
http://www.ti.com/product/lmh3401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肯定就是。

谢谢大家!

所谓的CFB模式。

差动输入的模式。

因为,此类IC内部晶体管的分布电容非常小,基本都是fF级别的。

所以即使补偿电容,为了稳定,也是很小的。

通常CFB模式,即使没有补偿,也是开环的类似一阶特性,故相位裕量接近90度,当然了,实际的这些电路,相位裕量在60度左右,即使补偿,电容也很小,所以,带宽很大,没有电流元的限制,只有电源电压的限制。

而且此类电路的输出,基本属于“开路”,几乎没有多大的负载电容,即使有pF级别的,也很容易补偿。

CFB是高速放大电路,而不是高精度的。

总的来说就是:CFB电路,开环方式,相位滞后,总是很小,接近一阶电路,相位裕量总能接近90度,或60度,不用补偿,或很小电容补偿即可,而且输出负载电容不大,电阻负载,近乎开路,所以,带宽可以很大,SR也很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就是。

谢谢大家!

不懂……给大师点个赞先!

大师可否详细科普下?

真大师

网友C:
用电流模的设计方法很早就有了吧,但这种高速运放gbp达到7-8Ghz,有效线性放大可达2GHZ并没有那么早诞生,可见主因还是因为工艺进步啦。

就cmos技术而言工艺尺寸减小可以带来管子速度提升是自然的事情,但是真正限制cmos 在高频应用的是cmos的基底在高频损耗太大,从而限制了更高频的应用吧,不过这种low-ghz的频率还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好比。

谢谢大家!

再给大师点个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给大师点个赞!

然而大师什么都没有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然而大师什么都没有说。。。。。

大师已经说了哈

网友E:
这个,其实可以说是运放,也可以说不是运放。
这个就是宽带的放大器。

网友F:
运放的电路设计上先不说多少创新,至少工艺是跟上了,像CPU,7nm工艺就比14nm工艺频率高,运放也是。

网友A:
所谓的CFB。

谢谢大家!

其实是电压串联负反馈,而与电流模式无关。

对于学术界和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因为,学术界和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并不了解CFB的工作原理,也不知道为何GBW如此之大。

这是与4558类运放的设计, 刻意提高开环放大倍数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的做法——但学术界和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对于自动控制来说:执行机构很重要,也就是说,执行机关不听话,那么这个自控系统,无法工作。例如,控制一个压力或流量,作为执行机构的阀门,如果应该开大的时候,不动作,或变小,那么这个自控系统无法工作。

对于4558类运放来说,就存在,执行难的问题。因为,存在电流元的饱和限制,例如:存在某种情况,例如输入增多的时候,本来,输出应大幅增多,但因为电流元的限制,做不到这一点,于是乎,和阀门的原理一样,执行机构,没有完全按照应有的程度工作,造成4558类运放的SR很小,所谓的全功率带宽才是衡量一个放大电路的标准。

而CFB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电流元的饱和限制,只有电源电压的限制。CFB作为一个“执行机构”,就是属于“听话”的,就像阀门,该开大就开大,该开小就开小,就可以满足正常的反馈控制。而4558类运放,是有严重缺陷的,即:执行机构,不听话,不作为,在电流元饱和的时候。此时,为了弥补开环放大倍数很大导致的不稳定,就需要很大的补偿电容,导致GBW和SR的大幅降低。

所以,CFB就像猎豹,在没有追上羚羊之前,总是保持加速状态,而没有饱和,该提高速度,就提高速度,对于追赶羚羊的问题上,并没有速度限制,虽然猎豹速度不可能无限大,但对于羚羊来说,足够了,就像电源电压的限制。

然而,问题就是:如果CFB也想提高开环放大倍数,那么必定面临4558类的问题,这就是学术界和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所以想不到,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此,CFB就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满足学术界的“虚荣心”,弥补了因为4558类运放的低能。就好像学术界及其教科书和受害者们也能制作高速放大电路似的——这不过就是天上掉馅饼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A:
对于所谓的CFB来说。

谢谢大家!

其实有2种形式电路。

一个就是人们熟知的那种,反馈电阻需要固定的那种,也就是本大师上面谈到的。

另外一种,貌似被学术界和产业界,命名正确了,没有电流元,而且称为电压模式,此类电路的反馈电阻,是可以随意设置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对于后者来说。

谢谢大家!

被称为电压模式,但不使用电流元。

因为开环放大倍数,比CFB要增多了,所以,补偿电容较大,GBW原则上比CFB的小。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做分立件设计的朋友看到运放某个指标很高,就说这个运放厉害,这个想法或评价是片面的!

运放有众多指标,如果只是把某一个做高,是很容易的!难的是几个"对头冤家"指标同时做高!

所以,评价运放厉害程度的figure of merit,一般起码是两个指标之比!能把这个比或者几个比同时做高,就厉害了!

以顶楼楼主举例所用运放为例,GBW和SR都很高,但是ID高达55mA,现在CMOS运放多为uA级电流,一比较就高的吓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