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求教这个电路怎么出正弦波,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8-10-13):
用op07做音频正弦信号发生器,但是前面这一部分的正弦波一直出不来,所以我请问一下是哪里的错误?

网友A:
这个是rc桥式震荡电路,我试了一下,只产生了方波,可能我的参数没调好,你可以调一下参数试一下

网友B:
是不是振荡太强了,加一个稳幅电路试试。

网友C:
正反馈不进行合理的控制,出来的震荡只能是方波,因此,想获得正弦波,必须进行幅度反馈,而不是简单的用个电位器调整正反馈了事,这样是不会获得稳定结果的。
也许你这样理解更容易,在RC桥式选频条件下,只要运放输出不是限幅的方波,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获得正弦波了。那么输出幅度就是我们必须关心的了。
那么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在运放的反馈回路加入正负并联的二极管,这样当幅度超过二极管正向电压,负反馈就会大大加强,也就是总增益降低,为改善线性,该二极管还必须并联一个电阻比如22K,再和R4串联,这里R4变成50K电位器,R3变成10K,去掉下面的电位器,然后你调整一下个电位器,就可以获得稳定的正弦波。

网友D(2018-11-19):
没有稳幅电路

网友E:
求一个稳幅电路学习

网友D:
很多的,自己网上搜吧
1 灯泡
2 热敏电阻
3 JFET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