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滞回比较器的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8-10-13):
如图,是滞回比较器的输出波形,
应该是简单的在 超过VTH 和 低于VTL的两种情况下进行输出跳转吗?
为什么所有的滞回输出都是呈现矩形状,而且还是带有箭头,怎么看这个箭头?

网友A:
“如图,是滞回比较器的输出波形”
不是滞回比较器的输出波形。

网友B:
楼主的图是上行滞回比较器的传输特性曲线,并不能说是比较器的输出,比较器输出只有 high、low。
当Vi电压增大直到大于VTH时才输出高电平,当Vi电压降低直到低于VTL时才输出低电平,否则输出都会保持原来的电平。这样就能避开同相端与反相端电压相差很小时比较器输出的振铃效应

网友C:
跟磁滞的特性相近,所以有时候也叫“磁滞输入”

网友A:
这样的曲线,横轴是输入信号,纵轴是输出信号,通常称为转移特性曲线。

网友A:
”怎么看这个箭头?“
箭头表示时间变化。

网友D:
滞回比较器本身就是这种特性,简单的说一下,就像汽车蓄电池电压保护,低于10.6V关闭输出,高于11.6V打开

网友E:
这个不是输出波形,是滞回比较器的转移函数,又叫输出-输入特性曲线。
尖头表示输入电压变化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是上行滞回比较器的传输特性曲线,并不能说是比较器的输出,比较器输出只有 high、low。
当Vi电压 ...

谢谢回复,有几个追问
【1】你说的,如果输入信号不大于Vth或者不小于Vtl,则保持原来电平不动,是指当上一时刻是高电平,下一时刻输入信号介于两个阈值之间,则输出还是高电平?
【2】你说这样的好处是,当同、反向端数值相差很小时,避免振铃扰动,可否这么理解,如果只有一个门限电压,比如10V,当一个输入信号受到扰动时,可能原本应该大于10v,却被干扰成小于10v,形成错误。这样用两个阈值,比如高的为11v,低的为9v,只要输入信号值在此之间,则保持上一时刻的输出?

网友C:
找一个运放或者比较器搭的磁滞比较器图,自己分析一下。。。。
如果还是无法理解就改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有几个追问
【1】你说的,如果输入信号不大于Vth或者不小于Vtl,则保持原来电平不动,是指当上 ...

是的,就是这个效果。
从而可以很好的解决输入信号有波动下输出的稳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滞回比较器本身就是这种特性,简单的说一下,就像汽车蓄电池电压保护,低于10.6V关闭输出,高于11.6V打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运放或者比较器搭的磁滞比较器图,自己分析一下。。。。
如果还是无法理解就改行吧。。。。。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