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比较器和放大器的困惑

楼主(2018-10-13):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纠结于这些表面的概念,比较器应该是从功能上的定义,本质上都是放大器。

网友B:
比较器和运放本来可以认为是一类东西,只是限值比较多而已,运放接成比较器,那都不是事

网友C:
原则上原理差不多,比较器内部省掉补偿,模拟偏置等电路就是比较器,比较器要求的是速率,运放要求的是稳点。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两者可以互换,一般比较器是O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于这些表面的概念,比较器应该是从功能上的定义,本质上都是放大器。 ...

好久不见你了

网友A:
最近比较忙,论坛都没时间上了。

网友D:
很多时候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但是要注意差模输入电压范围,有些运放同相端与反相端内部有背对背的嵌位二极管,这种运放用作比较器就容易虚耗很大电流。
ADI有一篇应用笔记,不建议将运放用作比较器,详细说明了原因,**是AN_849_c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时候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但是要注意差模输入电压范围,有些运放同相端与反相端内部有背对背的嵌位二极 ...

先谢谢这位兄弟
很多时候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但是要注意差模输入电压范围
这句话中,差模电压这个参数是指哪个?
差模共模的概念看的很多了,
但是每次说道这个茶末电压啊,共模电压啊,就懵了
差模记得是指,两个信号之间的差的平均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谢谢这位兄弟
很多时候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但是要注意差模输入电压范围
这句话中,差模电压这个参数是 ...

差模输入电压范围,是同相端与反相端电压的差值,不能超过规格给出的限制值。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同相端和反相端以GND为参考能加的电压大小,不能超过规格书给出的限制值。
超过规格限制值后运放输出就可能不是预设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模输入电压范围,是同相端与反相端电压的差值,不能超过规格给出的限制值。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同相 ...

诶,着么一说,还真明白
顺便问一个联想的
共模电感,作用是抑制共模干扰吗?
那有差模电感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诶,着么一说,还真明白
顺便问一个联想的
共模电感,作用是抑制共模干扰吗?

共模电感就是用于滤共模干扰的,相应的也有差模电感,滤差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模电感就是用于滤共模干扰的,相应的也有差模电感,滤差模干扰

差模就是两个信号之间的差值,这个差值会产生干扰吗?它就是差模干扰吗?
共模都是各自对地的信号,产生的共模干扰的话,谁被干扰了?

网友E:
什么反馈都不接的运放就可以当比较器用。比较器的实质也就是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反馈都不接的运放就可以当比较器用。比较器的实质也就是个运放。

谢谢,追问一题
差模就是两个信号之间的差值,这个差值会产生干扰吗?它就是差模干扰吗?
共模都是各自对地的信号,产生的共模干扰的话,谁被干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差模就是两个信号之间的差值,这个差值会产生干扰吗?它就是差模干扰吗?
共模都是各自对地的信号,产生 ...

差模干扰在于幅度的影响,比如在LVDS电平传输时,超过LVDS范围,可能导致判别错误;
共模干扰在于共模电流导致的电磁辐射超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差模干扰在于幅度的影响,比如在LVDS电平传输时,超过LVDS范围,可能导致判别错误;
共模干扰在于共模电 ...

谢谢回答
查了一下,lvds是低压差分信号传输的意思
你说差模干扰在于两端信号差值的幅值,如果超过限度就会引起误判
但是差分是放大器,不是比较器那样
输出高低电平,这个误判怎么理解?

再就是共模干扰的电流辐射干扰
主要发生在大电流或者大电压的信号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什么反馈都不接的运放就可以当比较器用。比较器的实质也就是个运放。

加了反馈,就变成 滞廻比较器。

网友G(2018-11-13):
除非运放是 单电源 的,否则,逻辑部份如果跟运放共地,负电源就浪费,如果逻辑部份以负轨为地,运放就不能以电源中点为地,要变成单电源制式了。

网友H:
比较器是工作于开环的运算放大器,属于放大器的一种,运放一般是工作于闭环,还有就是专门的比较器只能做比较器,但是运放是可以做比较器的,不晓得说明白没有

网友G:
运放用于放大时是 虚短虚地,但若拿它造成多谐振荡器,实际上它已成了比较器。

网友I(2019-08-14):
比较器是一种特殊的运放   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  反过来不行

网友J:
能说出“专门的比较器只能做比较器”的蠢货看好了,这是个11倍运算放大器电路,我用比较器也跑的好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