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系列有DMA功能吗

楼主(2018-10-13):
RT,问一下啊。
M051有DMA吗

楼主:
查了所有M051系列相关的都没看到手册有DMA功能。
在NANO100系列看到了。

楼主:
M451的
PDMA控制器(PDMA)
6.7.1 概述
直接存储器存取(PDMA)用于高速数据传输。PDMA控制器可以从一个地址到另一个地址传输数
据,无需CPU介入。这样做的好处是减少CPU的工作量,把节省下的CPU资源做其他应用。PDMA
控制器包含12个通道,每个通道支持内存和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和内存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
6.7.2 特性
 支持12个可独立配置的通道
 支持2种优先级选择(固定优先级(fixed priority)或轮循调度优先级(round-robin priority))
 传输数据宽度支持8位,16位,32位
 支持源地址与目的地址方向递增或固定,数据宽度支持字节,半字,字。
 支持软件,SPI, UART, DAC, ADC 和 PWM请求
 支持Scatter-Gather模式,通过描述符链表执行灵活的数据传输。
 支持单一和批量传输传输类型

网友A:
好像不是所有的M0内核单片机都有这些的。

网友B:
DMA用于数据存储很方便。

网友C:
要珍惜每一个带DMA的单片机。

网友D:
m051不带dma

网友:
这个不带,这个入门级的,没那么高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