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学习应该先看芯片的什么手册?

楼主(2018-10-13):
答案:技术参考手册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TRM_M451_Series_SC_Rev1.00.pdf
也就是TRM这类开头的,这些是包含最全面的。比如上面这个一共1010页,包含了所有相关内容。学习就直接看这个就行了。

楼主:
一般一个芯片提供这些资源。

网友A:
是的,反正我都下载,看哪个文件最大,再认真看哪个

网友B:
多谢提醒,以后下载这个就行了。

网友C:
是的,看最全面的技术参考手册。
还有个数据手册也可以看看,不过大部分技术参考手册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