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中断后无法执行LCD的显示

楼主(2018-10-13):
在进行试验的时候,理想的情况是单片机上的P1.3按下后清空扩展板上LCD显示,并且显示666或者59,但是,在实际的测试中,出现按键后,只出现延迟,延迟语句之前的都没有实现。具体的中断语句在后面的附录二,求大佬告知,是我的程序错了还是怎么了?
附录一
a在之前的主程序中设置为小于5和大于5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附录二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anduan(void)
       {
           int h;
           for (h=1;h<=6;h++)
           LCD_DisplayDigit(LCD_DIGIT_CLEAR,h);
           __delay_cycles(1000);
           if(a<5)
           {
                LCD_DisplayDigit(6,3);
                LCD_DisplayDigit(6,4);
                LCD_DisplayDigit(6,5);
                P1IFG=0;
           }
           else
           {
                LCD_DisplayDigit(5,3);
                LCD_DisplayDigit(9,4);
                P1IFG=0;
           }
           __delay_cycles(1100000);
       }

网友A:
中断里面不要用延迟,要快速处理任务

网友B:
这两个延迟分别是为了消除抖动和保持显示来着,那应该怎么保持一段时间的显示呢?

网友C:
显示放在主函数里面,中断设置标志来判断

网友D:
中断里设置一标志位,在主循环中判断标志位置位则调用LCD显示。

网友E:
没有更新显存,就算你设置再多也不会变

网友F:
尽量不要在中断中调用显示,因为可能在显示函数执行到一半时发生中断,此时中断中再次调用显示函数中断返回后就会出现bug

网友G:
可以在显示函数执行过程中关闭中断功能

网友H:
但在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场合不可行,而且中断处理要尽量缩短执行时间以减少对实时性的破坏,所以中断中最好不要做显示。

网友I:
占用了太多执行周期了吧

网友J:
中断执行的延迟语句太长

网友K:
简化一下程序的操作。把中断去掉

网友L:
中断的函数要求简短。

网友M:
void panduan(void)代码太长了。

网友N:
查看一下你的硬件是不是显示正常。。。

网友O:
中断除了设置状态位,最好啥都别干。

网友P:
中断里的延时是干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