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一个80V的电源正极关断,用什么规格的PMOS合适?

楼主(2018-10-13):
(无正文)

网友A:
……
这要求,找个TO-252或更大的吧

网友B:
SOT-23就不要想了。
TO-252的,都不一定合适,要看3A电流的特性,如果有容性负载,瞬间电流很大,可能需要电流30A以上的管子。
管子电流小,上电瞬间就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T-23就不要想了。
TO-252的,都不一定合适,要看3A电流的特性,如果有容性负载,瞬间电流很大,可能需要 ...

那2A的也没有吗?

楼主:
我要对20串电池组的最后几节单独放电,难道只能用继电器?

网友C:
控制过80V,10A的,不过,还真没见SOT23封装的。有点怀疑,这么小的封装能撑得住3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过80V,10A的,不过,还真没见SOT23封装的。有点怀疑,这么小的封装能撑得住3A吗? ...

小电压的很多啊,如 AO34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2A的也没有吗?

确实没有见过80V以上2-3A以上电流的SOT-23的MOS管。
如果是阻性负载,TO-252是可以的。

网友D:
用NMOS管吧,我就是用的NMOS管,带一个自举升压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么小的封装没有的

网友F:
sot23封装了不起就是几百毫安而已,3安80V估计你需要个to-220

网友G:
80V,10A你还不如用继电器,简单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G:
80V,10A你还不如用继电器,简单可靠!

事实上,两个都用了。MOS管控制软启动,启动完成后用继电器接管。
工业上,稳定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H:
封装大,带散热片的。

网友I:
学习,控制大电流确实不好找!发热

网友J:
光耦+低压MOS+负载
可以直接隔离控制你需要的某一串的电池放电。

网友K:
使用SOT23小封装在不烧坏的前提下,温度大约在60度左右

网友L:
14楼 老T叔已经帮你找到了 如果觉得不保险 可以多个并联使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嵌入式单片机之家”

楼主(2019-04-29):
找到了,AO3442可以满足,价格还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M:
引用 楼主:
找到了,AO3442可以满足,价格还可以。谢谢大家!

是N-mos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