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的PS挂samsung的DDR3失败

楼主(2018-10-14):
vivado下,zynq核的PS只提供美光的ddr3型号,挂载samsung的ddr3-1333时由于洁容ddr3-1066,因此使用了ddr3-1066的参数,然而按照参数补全后,zynq无法下载,下载到57%就失败了,提示jtag不对,但是不使用ddr3就可以正常运行。不知道有没有调试成功过的,此外目前DQ,DQS,ck的时延我还没有设置,问题在于CK0,CK1,CK2,CK3这4个参数,希望能够得到一点指导

网友A:
你用SDK裸跑      里面有memtest    可以测试一下
DDR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A:
block中参数设置比较重要     建议你根据手册进行调整一下     多试试
肯定是支持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 fpga平台用美光的ddr比较多 其他厂家的,需要配置参数!

网友C:
我这边也是用的镁光的,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开发版用的镁光的,没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SDK裸跑      里面有memtest    可以测试一下
DDR是否工作正常

目前状况下载到100%时候提示error while lanuch program:memory write error at ox100000,APB AP transaction
error,DAP status f0000021.试过ps_srst复位,然后取消复位选择,但是没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状况下载到100%时候提示error while lanuch program:memory write error at ox100000,APB AP transac ...

这个没遇到过    我最近也在调ZUP    遇到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    我最近也在调ZUP    遇到各种问题

13771560455,+个微信呗,我几年前调DSP就记得您回复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