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数组的几种表示方法

楼主(2018-10-14):
说明:常用的有以下几种二维数组的表示方法:
(1)、第一种是普通的二维数组的表示方法。
(2)、第二种是用一维数组来表示二维数组,从显示的元素地址可以看出,二维数组和一维数组表示的二维数组在内存中的储存方式其实是一样的,不过使用二维数组看起来要简单些,只要不用进行地址转换。
(3)、第三种表示是用指针数组。本例中的c[i]中的元素其实是地址。这种方法对各个元素大小不一样的情况下比较适用。如:假定有若干个不等长字符串需要我们处理,如果使用a [i ][j]结构,则j必须取这些字符串长度的最大值, 显然这种方法浪费空间。更多请添加企鹅壹零吧伍柳零伍思伍吧,如果采用* a [i ]结构,则由于a中仅保存每个字符串的首地址,而不是串本身,这不仅节约了空间,而且减少了直接对串进行操作的时间。
(4)、第四种方式为用指向指针的变量来表示。此种方式p是指向指针的指针,不能把普通的二维数组的首地址(如本例中的a)赋给它。(因为a不是指向指针的指针)。可以把第三种方式中的数组指针的首地址赋给它。这种方式用的较少。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3][3] = {{0,1,2},{3,4,5},{6,7,8}};
   int b[9] = {0,1,2,3,4,5,6,7,8};
   int *c[3] = {0,1,2,3,4,5,6,7,8};;
   int **p;
   int i,j;
   //普通二维数组的表示方式
   for(i = 0;i<3;++i)
   {
       for(j = 0;j<3;++j)
         {
           printf("%d\r\n",a[i][j]);
         }
   }
 for(i = 0;i<3;++i)
   {
       for(j = 0;j<3;++j)
       {
           printf("%d\r\n",b[i*3+j]);
       }
   }
for( i = 0;i<3;++i)
   {
       c[i] = *(a+i);      //c[i]指向a数组的第i行首地址
       for( j = 0;j<3;++j)
       {
           printf("%d\r\n",c[i][j]);
       }
   }
p=c;      //p为指向指针的指针,将指针数组c赋给指针变量p
   for(i=0;i<3;++i)
   {
       for(j=0;j<3;++j)
       {
           printf("%d\r\n",p[i][j]);
       }
   }

感谢分享

网友A(2018-12-19):
可以的,感谢楼主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