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8-10-14):
大佬们,请教下这个DC-DC要怎样接地更合理.

问题1. 红色部分要不要和同一层的地连接起来?

问题2. 靠近D1 与 C1的负端的区域要不要用过孔直接连接到GND层?

楼主:
我理解的是,资料里面好像不希望D1负端靠近区域直接用过孔接地,不然那个切口没有存在意义了,不知道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资料里面好像不希望D1负端靠近区域直接用过孔接地,不然那个切口没有存在意义了,不知道对不 ...

你理解是对的。需要单点接地,汇流点就是芯片GND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是对的。需要单点接地,汇流点就是芯片GND脚

谢谢大佬,好的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