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硬件错误HardFault_Handler的处理方法

楼主:
在用Keil对STM32的程序进行仿真时程序有时会跑飞,停止仿真程序会停在HardFault_Handler函数里的死循环while(1)中。这说明STM32出现了硬件错误。
void HardFaule_Handler(void)
{
while(1)
{}

}

        STM32出现硬件错误可能有以下原因:

        (1)数组越界操作;

        (2)内存溢出,访问越界;

        (3)堆栈溢出,程序跑飞;

        (4)中断处理错误;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以下2种方式来定位到出错代码段。

楼主(2018-10-14):
方法1:

      1.1在硬件中断函数HardFault_Handler里的while(1)处打调试断点,程序执行到断点处时点击“STOP”停止仿真。

      1.2 在Keil菜单栏点击“View”——“Registers Window”,在寄存器查看窗口查找R14(LR)的值。如果R14(LR) = 0xFFFFFFE9,继续查看MSP(主堆栈指针)的值,如果R14(LR) = 0xFFFFFFFD,继续查看PSP(进程栈指针)的值。我的程序R14(LR) = 0xFFFFFFF9,接下来以此为例。

      1.3 在Keil菜单栏点击“View”——“Memory Windows”——“Memory1”,在“Address”地址栏中输入MSP的值:0x20001288,然后在对应的行里找到地址。地址一般以0x08开头的32位数。本例中,地址为0x08003CB9。

      1.4 在Keil菜单栏点击“View”——“Disassembly Window”,在“Disassembly”窗口中右击,在下拉菜单中选择“Show Disassemblyat Address...”。在弹出框“Show Code atAdress”的地址框中输入地址0x08003CB9进行搜索,然后就会找到相对应的代码。这里的代码就是进入循环中断之前的情况。仔细查看附近区域的相关代码来排查错误具体原因。

楼主:
方法2:

      2.1在硬件中断函数HardFault_Handler里的while(1)处打调试断点,程序执行到断点处时点击“STOP”停止仿真。

      2.2 在Keil菜单栏点击“View”——“Call Stack Window”弹出“Call Stack + Locals”对话框。然后在对话框中右键选择“Show Caller Code”,就会跳转到出错之前的函数处,仔细查看这部分函数被调用或者数组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A:
工具很强大,就是学通要费时间。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让放入一个print的吧,打印位置信息。

网友C:
宝贵的经验

网友:
一直不明白这个函数空着一个死循环啥意思,是让自己添加内容?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