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出现HardFault_Handler 原因及处理方法整理

楼主(2018-10-14):
STM32出现HardFault_Handler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内存溢出或者访问越界。这个需要自己写程序的时候规范代码,遇到了需要慢慢排查。

2、堆栈溢出。增加堆栈的大小。

楼主:
出现问题时排查的方法:

1、发生异常之后可首先查看LR寄存器中的值,确定当前使用堆栈为MSP或PSP,然后找到相应堆栈的指针,并在内存中查看相应堆栈里的内容。由于异常发生时,内核将R0~R3、R12、Return address、PSR、LR寄存器依次入栈,其中Return address即为发生异常前PC将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地址,因此在堆栈中反数第三个字即为出错位置。

2、默认的HardFault_Handler处理方法是B .将它改成BX LR直接返回的形式。然后在这条语句打个断点,一旦在断点中停下来,说明出错了,然后再返回,就可以返回到出错的位置的下一条语句那儿。
这个有时候可能需要在反汇编模式下调试,因为可以是程序跑飞一会儿才出现HardFault_Handler。

3、还是将中断函数修改,打印中断时的一些信息:

HardFault_Hander()定义如下: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uint32_t r_sp ;

  r_sp = __get_PSP(); //获取SP的值
  PERROR(ERROR,Memory Access Error!);
  Panic(r_sp);
  while (1);

}

实际中Keil调试模式时,若已烧入stm32的代码与待调试的代码不一致,则调试时会异常进入硬件错误。

通常进入调试模式时会将待调试代码的.axf文件烧入stm32,但有时烧入不正确导致不一致。

楼主:
解决办法:重新烧录待调试代码生成的.axf文件

网友A:
设计程序时候一定要规范。

网友B:
是要慢慢查,写规范点比较容易避免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