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7.2 debug initialization error

楼主(2018-10-14):
我是mac的CCS,在debug时出现以下问题
真诚求助!!!其中的那个simulation文件是老师拷给我们的,老师让选的仿真器是Texas Instruction Simulator的F283x CPU Accurate Simulator,刚开始上课,很懵逼,真诚求助!!

其中的那个simulation文件是老师拷给我们的,老师让选的仿真器是Texas Instruction Simulator的F283x CPU Accurate Simulator,刚开始上课,很懵逼,真诚求助!!

网友A:
你目前是仿真是吧   没有硬件?

网友A:
正常安装完CCS应该就是支持仿真的   拷贝的不一定能用
你安装的时候选择全部安装

只是仿真,没有硬件的,我当时安装的时候只要求下了c2000,是在这个界面就全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安装完CCS应该就是支持仿真的   拷贝的不一定能用
你安装的时候选择全部安装 ...

请问是这个界面需要全部安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个界面需要全部安装吗?

如果只使用MCU的话   也就是c2000    就选这一个可以了

网友A:
最好买个硬件吧     launchPAD  200多块钱啊  仿真器也集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个硬件吧     launchPAD  200多块钱啊  仿真器也集成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