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451的PDMA演示

楼主(2018-10-14):
DMA, pd, TE, ck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s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8 $
* $Date: 15/09/02 10:0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e PDMA channel 2 to transfer data from memory to memory.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uint32_t PDMA_TEST_LENGTH = 64;
uint8_t SrcArray[256];
uint8_t DestArray[256];
uint32_t volatile u32IsTestOver = 0;

/**
* @brief       DMA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DMA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400series.s.
*/
void PDMA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status = PDMA_GET_INT_STATUS();

    if(status & 0x1)    /* abort */
    {
        if(PDMA_GET_ABORT_STS() & 0x4)
            u32IsTestOver = 2;
        PDMA_CLR_ABORT_FLAG(PDMA_ABTSTS_ABTIFn_Msk);
    }
    else if(status & 0x2)      /* done */
    {
        if(PDMA_GET_TD_STS() & 0x4)
            u32IsTestOver = 1;
        PDMA_CLR_TD_FLAG(PDMA_TDSTS_TDIFn_Msk);
    }
    else
        printf("unknown interrupt !!\n");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Waiting for PL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Enable PDMA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ModuleClock(PDMA_MODUL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 \n");
    printf("|    PDMA Memory to Memory Driver Sample Code          | \n");
    printf("+------------------------------------------------------+ \n");

    /* Reset PDMA module */
    SYS_ResetModule(PDMA_RST);

    /* Open Channel 2 */
    PDMA_Open(0x4);
    PDMA_SetTransferCnt(2, PDMA_WIDTH_32, PDMA_TEST_LENGTH);
    /* transfer width is one word(32 bit) */
    PDMA_SetTransferAddr(2, (uint32_t)SrcArray, PDMA_SAR_INC, (uint32_t)DestArray, PDMA_DAR_INC);

    PDMA_SetTransferMode(2, PDMA_MEM, FALSE, 0);

    //burst size is 4
    PDMA_SetBurstType(2, PDMA_REQ_BURST, PDMA_BURST_4);

    PDMA_EnableInt(2, PDMA_INT_TRANS_DONE);

    NVIC_EnableIRQ(PDMA_IRQn);
    u32IsTestOver = 0;

    PDMA_Trigger(2);

    while(u32IsTestOver == 0);

    if(u32IsTestOver == 1)
        printf("test done...\n");
    else if(u32IsTestOver == 2)
        printf("target abort...\n");

    PDMA_Close();

    while(1);
}

楼主:
新唐的例子很不错,很全面的。

楼主:
Scatter_Gather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Date: 15/09/02 10:04a $
* @brief
*           Use PDMA channel 5 to transfer data from memory to memory by scatter-gather m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uint32_t PDMA_TEST_LENGTH = 64;
uint8_t SrcArray[256];
uint8_t DestArray0[256];
uint8_t DestArray1[256];

typedef struct dma_desc_t
{
    uint32_t ctl;
    uint32_t src;
    uint32_t dest;
    uint32_t offset;
} DMA_DESC_T;

DMA_DESC_T DMA_DESC[2];

/**
* @brief       DMA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DMA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451series.s.
*/
void PDMA_IRQHandler(void)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Waiting for PL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DMA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32Src, u32Dst0, u32Dst1;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 \n");
    printf("|    M451 PDMA Memory to Memory Driver Sample Code (Scatter-gather)     | \n");
    printf("+-----------------------------------------------------------------------+ \n");

    u32Src = (uint32_t)SrcArray;
    u32Dst0 = (uint32_t)DestArray0;
    u32Dst1 = (uint32_t)DestArray1;

    DMA_DESC[0].ctl = ((PDMA_TEST_LENGTH - 1) << PDMA_DSCT_CTL_TXCNT_Pos) | PDMA_WIDTH_32 | PDMA_SAR_INC | PDMA_DAR_INC | PDMA_REQ_BURST | PDMA_OP_SCATTER;
    DMA_DESC[0].src = u32Src;
    DMA_DESC[0].dest = u32Dst0;
    DMA_DESC[0].offset = (uint32_t)&DMA_DESC[1] - (PDMA->SCATBA);
    DMA_DESC[1].ctl = ((PDMA_TEST_LENGTH - 1) << PDMA_DSCT_CTL_TXCNT_Pos) | PDMA_WIDTH_32 | PDMA_SAR_INC | PDMA_DAR_INC | PDMA_REQ_BURST | PDMA_OP_BASIC;
    DMA_DESC[1].src = u32Dst0;
    DMA_DESC[1].dest = u32Dst1;
    DMA_DESC[1].offset = 0;

    /* Open Channel 5 */
    PDMA_Open(1 << 5);
    PDMA_SetTransferMode(5, PDMA_MEM, 1, (uint32_t)&DMA_DESC[0]);
    PDMA_Trigger(5);
    while(PDMA_IS_CH_BUSY(5));

    printf("test done...\n");

    PDMA_Close();

    while(1);
}

网友A:
PDMA不学好,没法搞带存储的

网友B:
这个比较难。

网友B:
确实比较难懂。

网友C:
PDMA操作不好容易出错,用好了很6

楼主:
需要弄清楚整个架构。

网友D(2024-10-15):
怎么传ADC

网友E:
PDMA该怎么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