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8003硬件板,这个活动目前怎么一个作品都没有看到?

楼主(2018-10-14):
,这个活动目前怎么一个作品都没有看到?
没有上传?还是屏蔽了?

您好,在活动专区已经有很多关于8003硬件开发板的帖子发出了。

网友A:
不是按要求已经有了一些 “8003硬件板。。。”打头的独立帖子了吗?
现在是论坛版主、原厂都没有动静。。。。。。

如果原厂不解决接串口小板时不能下载的问题,开发时体验很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要求已经有了一些 “8003硬件板。。。”打头的独立帖子了吗?
现在是论坛版主、原厂都没有动静。。。 ...

你好!能具体说下是怎么接的吗,最好能上图,我看下是什么问题引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要求已经有了一些 “8003硬件板。。。”打头的独立帖子了吗?
现在是论坛版主、原厂都没有动静。。。 ...

我做了个转接板 把vss vdd引出来之后就可以插着串口下载了 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具体说下是怎么接的吗,最好能上图,我看下是什么问题引起。

接线就是类似这个帖子里的图:
https://bbs.21ic.com/icview-2560854-1-1.html
(开发时SC-Link也插到右边那个USB Hub,此时如果不把串口模块拔出来是不能下载的)。

我猜测的:"....插着串口模块时不能下载,应该是下载时仿真器需要对芯片完全断电,而串口模块会通过引脚里的嵌位二极管给Vcc供电。"

对于老鸟玩这种简单的芯片,更喜欢用 ISP + Printf 调试,所以,请以这个场景设想。
(原厂提供的例程里第一步就应该解决 printf 能输出到PC,而从帖子里看出网友们已经帮原厂排除了几个新人坑:IO设置、烧写设置,现在还剩一个就是插着串口模块不能下载了)

芯片的VDD需要掉电再上电才可以烧录,串口模块估计是有电平过来到IO口,IO口有反向二极管到VDD导致VDD无法掉电而无法烧录,此IO需要与串口模块断开才可以或者可以尝试串一个二极管隔离一下试试。

网友D:
路过   不 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