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在ICCAVR中使用的芯片是ATMEGA8A

楼主(2018-10-15):
使用内部晶振,如何写1S的定时程序,各位大神请教教我,我第一次接触AVR单片机。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子函数
{
   DDRB = 0xFF;         //PB口配置为输出
   PORTB = 0xFF;        //PB口初始值为“1“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因为定时时间太短,看不到灯的变化
{
   SREG=0x80;                 //使能全局中断
   TIMSK|=(1<<TOIE0);         //定时器中断溢出标志位
   TCCR0|=(1<<CS02)|(0<<CS01)|(1<<CS00);      //T/C0工作于普通模式,1024分频,
                                                  //定时器频率=8M/1024=7812.5Hz
   TCNT0=61;                 //定时初值设置,定时时间=(256-61)/7812.5=25ms
        }

/***********************主函数*******************************************/
int main()
{
  DDRD |=(1<<4)|(1<<3)|(1<<2)|(1<<1);   //PD第1-4口配置为输出
  PORTD |=(0<<4)|(0<<3)|(1<<2)|(1<<1);
  port_init();
  timer0_init();
  SREG=0x80;      //使全局中断

  while(1)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10
unsigned int con;
void timer0_ovf(void)
{
    TCNT0=61;           //重新计数初值
        con++;              //中断次数累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