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RF输出端PCB走线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8-10-15):
求教:蓝牙芯片RF输出端PCB走线阻抗匹配问题,不太懂
   芯片输出端到电感,
    电感到电容
    电容到2.4G天线,
是不是每段PCB走线都要求做50欧姆阻抗匹配吗?还是走线短的不要,走线长一点要必须要做50欧姆阻抗?

楼主:
附上图片

网友A:
从芯片输出端一直到天线 都要做50欧阻抗匹配

楼主:
那像双面板,板厚1.2或1.6时,走线都要比较宽,IC输出脚怎么走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