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单片机来重启系统

楼主(2018-10-15):
(无正文)

楼主:
单片机供电由系统电源经过LDO提供。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以后光耦后级不通,系统没有电,但是几乎是一瞬间系统电源又有电了,如何做到延时呢?

楼主:
我想在某一时刻给系统重新上电,这个应该如何做到。
板子在不容易接触到的位置,所以用开关不太方便。

楼主:
所以想要用软件来实现重新上电,上面的电路图是否可行?

楼主:
最好是5秒左右重新上电,这个是否可以实现?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做?

网友A:
1、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光耦的
2、单片机电源来自系统电源,那么你光耦隔离是为了什么?
3、你可以表达的更清楚点你的需求,有些单片机可以通过程序自身复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
你这个电路,很可能有逻辑问题的,要看:
1、MCU电源是否就是你的系统电源。
2、MCU复位期间,GPIO的状态。
可能你一直无法关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光耦的
2、单片机电源来自系统电源,那么你光耦隔离是为了什么?
3、你可以表达的更 ...

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让系统重新上电,也就是说系统电源从5V,再到断开,再到5V,断开再到上电的过程延时5秒,就是这个延时5秒在这里体现不出来。
我用的DSP28335,我一开始想用看门狗来做复位的,发现复位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然后就想用硬件来做了。

时间继电器好像可以实现我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
你这个电路,很可能有逻辑问题的,要看:
1、MCU电源是否就是你的系统电源。

1.MCU电源就是我系统电源提供的。

2.GPIO状态没有关系,我就是想让他恢复重新上电的状态。

从这个图开看应该是关不掉的,时间太短了。不知道存不存在那种延时光耦。。

时间继电器如何,应该可以实现我要的功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MCU电源就是我系统电源提供的。

2.GPIO状态没有关系,我就是想让他恢复重新上电的状态。

MCU-GPIO、下拉电阻到GND、二极管、100欧姆电阻、10uF电容//1M电阻到GND、NMOS,驱动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让系统重新上电,也就是说系统电源从5V,再到断开,再到5V,断开再到上电的过程延时 ...

时间继电器当然可以了。
你是要定时间地断开系统电源,5秒后重新闭合,单片机电源也来自这个受控的系统电源是吧。
另外我看到你说“板子在不容易接触到的位置,所以用开关不太方便”,看样子初衷好像是手动控制开关的,这样的话你可以引线出来接个开关在容易接触到的地方啊。

网友C:
当然没问题。我们的板子大量使用。
就是把一片小单片机当作时间超长、可调的看门狗芯片来用,也是出一个输入口用作喂狗,另出一个输出口控制MOS管负责给受控板通电/断电

网友D: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以后光耦后级不通,系统没有电,但是几乎是一瞬间系统电源又有电了"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光耦不通,系统没有电,为什么一瞬间系统又有电了。。。???

系统断电后,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系统又上电了。

网友E:
这是硬件跟软件紧密配合的应用,你的电源系统设计如果有问题,单片机也爱莫能助。所以,要解决问题需要把完整的设计文件发上来,否则只能猜测,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F:
看了半天,也不知道你要求拿来干嘛,如果只是重启给mcu断电一下,直接加个电容,三极管控制,开关都有个时间延迟,也满足了。就是不知道你确定要断电五秒钟干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H:
。。。。。。。。。。。。。。。

版主一脸懵逼,手中掂起了板砖.....
楼主可以研究一下555定时器应用之单稳态。

网友I:
这个控制电路还是有问题的,逻辑这块有点模糊。再屡清楚这个逻辑

网友J:
感觉你是要一个上电自锁的电路,有了触发信号了以后,给单片机供电然后单片机瞬间输入电平给光耦,然后控制系统持续供电。

网友K:
楼主首先要锻炼的是描述问题的能力。
如果要求是断电,延时5秒,上电,就只要在单片机内做一个5秒的定时器即可。断电后,等5秒,接着上电。硬件应该不是驱动光耦,而是继电器或电流大一点的开关。
但问题是楼主的目的是解决复位问题。我的建议就是请集中精力解决为什么有时候复位会失败,而不是用其它方法掩盖此问题。
如果连复位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不认为你用断电方法就解决了一切问题。

网友L:
一脸懵逼。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个控制电路还是有问题的,逻辑这块有点模糊。再屡清楚这个逻辑

没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楼主应该想在运行过程中,断电重启单片机

网友L:
不太理解楼主的断电的意图所在。

网友M:
如果是同一系统内,用MCU驱动MOS管做电源开关,若受控电路本身有复位端,直接用MCU控制复位端即可。如果不是同一系统内,可以考虑加光耦隔离,距离远的话就用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半天,也不知道你要求拿来干嘛,如果只是重启给mcu断电一下,直接加个电容,三极管控制,开关都有个时 ...

嗯,是这样子,我是在线更新程序以后,想要重启板子,时间太短就好像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一脸懵逼,手中掂起了板砖.....
楼主可以研究一下555定时器应用之单稳态。

这个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控制电路还是有问题的,逻辑这块有点模糊。再屡清楚这个逻辑

是的,这个是我现在想要完成的想法,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你是要一个上电自锁的电路,有了触发信号了以后,给单片机供电然后单片机瞬间输入电平给光耦,然后控制 ...

大致上是这个意思,我是在线更新好程序以后,想要输出一个信号,然后使单片机断电,然后过个1,2秒单片机在上电,这个1,2秒没有在这里体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首先要锻炼的是描述问题的能力。
如果要求是断电,延时5秒,上电,就只要在单片机内做一个5秒的定时器即 ...

额,我是没有表达清楚,复位的原因是在线更新了程序,需要重新上电才是我的目的。

这个只能硬件来做吧,我是想更新好程序以后,做一个自动上电恢复的功能。

我想的是更新好程序以后,通过单片机输出一个高低电平,来控制通电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太理解楼主的断电的意图所在。

意图是我在线更新程序以后,重新给单片机上电。
当然不能断开直接连接上,我说的5秒是保证足够的时间,断开的时间太短,单片机相当于没有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同一系统内,用MCU驱动MOS管做电源开关,若受控电路本身有复位端,直接用MCU控制复位端即可。如果不 ...

我是想在线更新好程序,让单片机自己上电重启,因为有些板子位置不太好重新断电。
单片机的复位端有,但是是用电源管理芯片做的,但是当初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连接单片机,只是提供一个复位,所以现在只能在电源进来的位置进行控制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子,我是在线更新程序以后,想要重启板子,时间太短就好像没有效果。 ...

简单点你更新程序,在下载线供电哪里弄个开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点你更新程序,在下载线供电哪里弄个开关就好了。

是通过网口更新的,然后板子的位置在不容易碰到的地方,离人的位置很远,所以想做成自动重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通过网口更新的,然后板子的位置在不容易碰到的地方,离人的位置很远,所以想做成自动重启。 ...

网口下载镜像?这个没用过。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通过网口更新的,然后板子的位置在不容易碰到的地方,离人的位置很远,所以想做成自动重启。 ...

楼主 不知道我这个电路能否实现你想要的功能,你评估下。

网友N:
楼主第二种方法,用重启电源的方法重启整个系统,下面是电路图,你看下是否可以优化。当然如果负载较大可以把PMOS更换为继电器,楼主自己判断。其实重启的方法应该很多,可以根据你整个原理图来想方法我觉的更好。因为你下载程序是用网口,所以说重启不能借用外部的控制线去操作,这个需要看自己内部原理图,哪些特点可以利用了。电路图比较复杂,希望大家多大指教,看看有没有可以更改的地方。当然有网友说用时间继电器,你可以考虑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线更新好程序,让单片机自己上电重启,因为有些板子位置不太好重新断电。
单片机的复位端有,但 ...

支持IAP的MCU都可以用软件指令重启。非要上电冷重启,那还是加个电源控制。如果MCU本身的端口无法利用,那就需要另外的控制端。没有的话,可以用单稳态电路实现,就像看门狗,只是复位时间要长于程序更新时间。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支持IAP的MCU都可以用软件指令重启。非要上电冷重启,那还是加个电源控制。如果MCU本身的端口无法利用, ...

正常情况下MCU烧录软件成功后,可以设置自动重启的,但是题主说他试了,没有成功。从题注的描述来看,是有两块板,两者距离较远,而且可能只是通过网口连接,所以即便用单稳态电路,也需要获取程序员烧录完成的状态信息。其他的信息,因为不能实现吧。还有题主说有LDO 可以用这个信号去控制LDO的使能(EN),这样稍微会好点。当然最好能使用软件自动重启。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正常情况下MCU烧录软件成功后,可以设置自动重启的,但是题主说他试了,没有成功。从题注的描述来看,是 ...

使用单稳态电路控制电源重启是没有其它办法时才采用的最后一招。只要时间留够,状态信息等足够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