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自制无线充电线圈

楼主(2018-10-15):
自制无线充电线圈,简易无线充电器教程

      基本功能是通过线圈将,电能以无线方式传输给电池。只需把电池和接收设备放在充电平台上即可对其进行充电。实验证明.虽然该系统还不能充电于无形之中.但已能做到将多个校电器放置于同一充电平台上同时充电。免去接线的烦恼。

     1 无线充电器原理与结构

  无线充电系统主要采用电磁感应原理,通过线圈进行能量耦合实现能量的传递。如图1所示,系统工作时输入端将交流市电经全桥整流电路变换成直流电,或用 24V直流电端直接为系统供电。经过电源管理模块后输出的直流电通过2M有源晶振逆变转换成高频交流电供给初级绕组。通过2个电感线圈耦合能量,次级线圈输出的电流经接受转换电路变化成直流电为电池充电。

  2   发射电路模块

  如图3,主振电路采用2 MHz有源晶振作为振荡器。有源晶振输出的方波,经过二阶低通滤波器滤除高次谐波,得到稳定的正弦波输出。经三极管13003及其外围电路组成的丙类放大电路后输出至线圈与电容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辐射出去.为接收部分提供能量。

  3  接收电路模块

  测得与电容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的空芯耦合线圈的线径为0.5 mm,直径为7 cm,电感为47 uH,载波频率为2 MHz。根据并联谐振公式得匹配电容C约为140 pF。因而.发射部分采用2MHz有源晶振产生与谐振频率接近的能源载波频率。

  4   充电电路

楼主:


网友A(2019-08-09):
发射电路里面的电容电阻分别都是多大的???而且三极管怎么解,bce级分别对应图上的什么??

网友B:
自制的,效率可以做到多大

网友C:
最新的无线充电技术

网友D:
无线充电线圈接收圈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E:
实际充电速度比较慢

网友F:
无线充电器线圈个多少个影响充电效率吗

网友G:
无线充电线圈接收端连接的芯片有什么作用?

网友H:
AP45851是一款应用于无线充发射系统方面的充电IC

网友I:
手机无线充电的电感线圈为啥是同心圆

网友J:
无线充电线圈为什么是扁平形状

网友K:
无线充电器接收线圈的距离是多少米

网友L:
无线充电(充电线圈)与电磁铁会产生电磁干扰吗

网友H:
产品功能齐全,高度集成所有功能模块

网友C:
通过使用线圈之间产生的交变磁场,传输电能

网友G:
无线充电线圈种类?

网友D:
另外线圈越多,距离越近产生的干扰会越大

网友F:
为什么大多数无线充电器的发射线圈是多股线而接收线圈是单股线?

网友E:
无线充电器单线圈好还是3线圈好

网友L:
无线充电底座是什么?怎么充电?

网友K:
无线充电的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和特斯拉线圈有关系啊?

网友J:
会有很强的辐射吧,对人体有没有影响?

网友I:
无线充电器2线圈和3线圈越多越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