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电源带不起负载

楼主:
做了个电源,用交流6伏,整流后供给LT1529生成一个6伏。规格书写的1529能输出3安电流,但目前我在负载接了一个3欧的电阻丝,输出电压就掉到了4.5伏,输入电压,就是电桥输出掉到了5.1伏左右。求助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电路附图如下。

网友A(点评):
变压器参数的问题,要不然整流输出不会变的

网友B(2018-10-15):
你确定变压器功率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变压器功率够?

确定,用了两个变压器,一个是6伏15瓦,一个是两个6伏12 瓦的并联

网友C:
变压器功率不足
电容用得太小

网友C:
变压器电压不够

网友B:
应该是 变压器6v 电压不够

网友D:
6V的次级,峰值最多8.5V,整理桥的2个二极管去掉1.5V,输出最多7V了,还有纹波,想输出6V,基本不可以的。
如果市电电压再下降一些,更加不可以了。
变压器,还有一定内阻。
要输出6V,整流滤波后电压起码8.5V左右,次级电压也得8V左右才靠谱。

网友B:
除了变压器 你整流桥用的什么型号?电流多少?
负载3A 你并个3欧电阻。不晓得你输出电压设置的多少
假设3a 那么 整理桥上也是有损耗的,估计摸着还烫手,
芯片大电流输出 需要一定的压降,
变压器6V 整流后的有效值 减去 压降,就达不到最小的需求电压了,所以 电压你量的5.1V

楼主:
空载情况下,电桥的输出在8伏左右,这个芯片属于LDO,3安电流输出时,压差只需要0.6伏就行了

网友C:
这么大电流,电压又低,电容需求很高的,大概要20000uF才差不多。。。。1000uF太小了。

网友E:
提升变压器功率和电压

楼主:
嗯,跟大家说的差不多,我把变压器电压提到12伏,输出电流正常了。电容加到了10000微法。不过,有个新情况,刚加电的时候,没问题,加电大约两三分钟后,输出的纹波就变大了,现在能有一两百毫伏,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升温以后二极管的反向电流过大导致的,我用的二极管在100℃时反向电流50mA。大家有没有合适的二极管推荐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升温以后二极管的反向电流过大导致的,我用的二极管在100℃时反向电流50mA。大家有没 ...

你这方案劳命伤财。

别折腾了

网友C:
应该是用哪种四个脚的整流桥加散热器吧。。。
用分立元件搭这种整流桥不合算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定,用了两个变压器,一个是6伏15瓦,一个是两个6伏12 瓦的并联

变压器的15VA和12VA和15W/12W是两个概念,明显功率不足。变压器输出电压也不够,
别折腾了,上开关电源吧

网友H:
电桥输出 9V-12V伏 比较好

网友I:
测试给个10VDC先测试后级

网友J:
说明你的额变压器和整流桥带载能力不行,主要的变压器问题,可以用电源给芯片供电,看看带载咋样

网友K:
电压够吗?

网友K:
上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L:
明显是带不动嘛,变压器这东西做不得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