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通4G模块G8100资料分享-全网功耗最低

楼主(2018-10-15):
也许这款4G模块G8100的问世,是迟了一点,但是还是很中肯认真地测试过一遍,作为做手持支付一款,使用高通最新平台的4G模块,这个平台还是在高速度处理数据和图像最为稳定的一个平台,毕竟手持项目,对速度和功耗,准确率都是要求比较高的一款模块!实测G8100功耗,输出功率等各项指标还是一流的首先:TDDd 平均功耗在200-300之间,功耗可以达到29DB的
其次:FDD的输出功耗在29的时候,电流在300多,这两个指标,我想在现在的高通平台模块上是没能达到的吧!
再来说说,这个功耗在整个产品的重要性

大部分的市面上4G模块,数据速率在20MBPS的时候,电流就已经维持到500-600mA,如果模块长时间处于这么高的电流状态,你们可以感受到射频部分非常烫,而G8100模块即使在50MBPS的时候,电流不超过200-300 mA,射频部分器件工作温度起码降低2倍。

其他高通模块的功耗参数

其他高通模块的功耗参数

网友A:
深圳新移公司的模块还是不错的, 我们出货量还比较大,
主要是mtk的, 高通的也有一款。

网友B:
G8100的体积是多少呢?

楼主:
4G模块G8100的体积是:28mm*31mm*2.8mm

网友C(2019-02-26):
没发现低多少。吹牛。
买了一块开发板,根据说明拉高DTR进低功耗。结果发现要过10秒左右的40mA之后才进入低功耗。没事干还40mA电流。

楼主:
感兴趣用户自己在同等条件下测试对比,对于真正的低功耗来说,如果典型电流做到0.4mA,大概的平均电流会到1个多mA,这个我们可以在完成完整的低功耗测试报告后再和大家分享,所谓的典型电流,其实就是通过目测模块的电流会稳定到某个数值,保持一定时间(加楼主QQ可以提供低功耗测试视频参考,数据绝对真实),如果你用高精度采样软件测试最低电流,哪得到的最低电流才是真的没有意义,因为只有瞬间的最低电流,可以去到0.001mA,了解低功耗测试的朋友都会明白理解。

网友D(点评):
楼主,你QQ多少

网友E:
步骤一、打开SSCOM串口工具,
步骤二、USB线接上板子UART串口,
步骤三、接上LTE天线(MAIN),插上SIM卡,
步骤四、接上电源、电源供电4V2A
¢ 正常状态下,开机后LTE灯常亮,网络注册成功之后,网络指示灯每秒闪烁一次;(数据连接灯在TCP连接成功之后会常亮)。
¢ 在开机之后,串口工具会自动显示开机启动信息“@VER:G8100”。
常用命令介绍:
AT+CPIN? //检查 SIM 卡是否在位
+CPIN: READY
OK
AT+CSQ //检查信号质量
+CSQ: 6,99
OK
AT+CREG? //检查是否注册上网络
+CREG: 0,1
OK
ATI //查询版本信息
Manufacturer: SZHFY
Model: G8100
Revision: P1.3_V1.1 perf128.B  1 [2019-01-24 22:40:31]
IMEI: 356802040000071
+GCAP: +CGSM

OK
最后如果用到他们的模块请咨询他们的技术支持杨工 了解低功耗的实现过程  我测试过  低功耗在0.7毫安,运行功耗也比较低,不知道楼上的用什么方式测试的。

网友F:
没事干还40mA电流。

网友B(2019-04-01):
实网平均功耗数据更新
据合方圆厂方介绍,最新的4G模块G8100最低功耗的开发板出来了,某宝购买测试了一遍:
实网无任何数据连接:平均电流是 1.6mA
实网TCP长连接(1分钟一个心跳):平均电流 8.8 mA

而业界4G模块同类测试TCP长连接(1分钟一个心跳)大部分功耗要 45mA 以上。
good

网友G:
好产品点赞一下  价格多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