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驻极体麦克风灵敏度调整

楼主(2018-10-15):
请问各位一个问题,驻极体麦克风的灵敏度可以通过调整外部偏置电阻来调整,百度查看原理是这么解释的:
MIC内部设计,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电容,电容的一端是固定的,另一端是可动的,两端之间的距离和声音输入有关系,声音的大小、频率导致金属片震动产生幅度和频率的变化,如此,在电容这边就转换为电容电荷量大小与充电快慢,在MIC输出端就表示为一个幅度和频率有随着声音输入变化而变化的电信号,联系第二点中输入MIC电流大小,就不难理解,

R177影响输入电容两端的电流大小,然后影响输出的电平动态范围,就是灵敏度了!比如,R177过大,输入电流过小,MIC录音输出电平都偏小,在处理MIC输出的电信号时,会被当做噪声或者是无输入而放弃,灵敏度就比较低了,对较小的声音输入,就无法获取了。
所以,在硬件设计的时候,这个电阻的参数,要综合噪音和灵敏度的考虑,一般设为 2.2K ,较高灵敏度的可以选择 1K。

关于这段说明我想问:
1:一般R177设置为2.2K,但是较高灵敏度设置为1K(可否认为2.2K为较低灵敏度的麦克风),设置为1K的话,输入电流不就比2.2K时大很多吗,那么输出的声音比较低灵敏度(2.2K)大很多?
为什么较高灵敏度的麦克风会选择较小的电阻呢?驻极体麦克风本身有一个灵敏度的参数,以及一个输出阻抗的参数,我们调整R177是不是和麦克风本身的输出阻抗并联,导致输出阻抗变低?这么做会影响什么呢

2:R175和C155是为了组成RC低通滤波吗?
希望大家给我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驻极体麦克风的原理,你要先了解一下。
驻极体麦克风,内部一个场效应管,相当于一个恒流源,电阻在一定范围内,这个静态恒流电流是不变的,有声音时,交流波动而已。
具体可以看看驻极体麦克风的数据手册。

网友B:
驻极体话筒 33册

网友C(点评):
T叔出没,总有精彩啊。

网友D:
T叔真好

网友E:
个人鄙见,欢迎指正:
1.2.2K,1K只是偏置电阻,提供MIC的偏置电流供MIC内部JFET使用,对于同一种灵敏度的MIC可以说1K的确实会提升输出的电平(同一音源下);
  MIC的datasheet中有一个参数是灵敏度:在一定的外部声压作用下所能产生音频信号电压的大小。
  MIC内部是一个JFET,在同一声源、电压和偏置电阻下,不同灵敏度的MIC会使JFET导通的不一样,内阻也会不一样。
在同一声源、电压下:
  高灵敏度的MIC使用的偏置电阻增大,在恒流的前提下,会减小JFET的内阻进而减小输出电平。(声音发闷)  低灵敏度的MIC使用的偏置电阻变小,在恒流的前提下,会增大JFET的内阻进而增大输出电平。(声音发破)

通常偏置电阻与驻极体串联, 调整偏置电阻使得驻极体两端电压接近1/2MICBIAS,即可。

2.去耦电路兼RC低通滤波。

网友F:
驻极体MIC内置有一个场效应管,不能等效为一个电容,对于特定的MIC其灵敏度是由设计决定的,并不是可调的参数,只能通过控制MIC音频放大电路来调节增益。

楼主:
随便问下这个麦克风高低频调节电路的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