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和FPGA的多通道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楼主(2018-10-15):
基于STM32和FPGA的多通道步进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
    步进电机是一种开环控制电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其主要
执行元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步进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
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传统的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多采用单片机和DSP
芯片作为其核心,通常以定时器的方式产生控制脉冲[2l,因此占用了较为可观的系统资
源,脉冲频率更是为微控制器所限制,控制系统和驱动电路的设计复杂且昂贵,并在
在设计完成后很难再做修改或者灵活应用于其他场合,系统的可移植性比较差,并且
难以实现人机交互,控制精度低。
    在实际的工作和生产过程通常需要多台设备协调共同作用完成,因此就需要使用
多台步进电机进行控制。对多台电机联动控制的方法有很多,一般而言,可以采用多
个CPU共同控制多台电机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提升了系统硬件成本,增加了设计的
难度,并且随着CPU数量以及元器件的增多,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难以保证。
    为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ARM和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的多通道步进电机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以STM32和FPGA为核心,能够完成对8台
步进电机的实时精确控制的功能。
    本文提出的多通道步进电机控制系统主要由上位机、STM32, FPGA和步进电机
驱动器四部分组成。上位机负责系统参数的定义、管理、监控,并对各步进电机的数
据进行显示和保存等工作,并提供简便直观的人机交互界面而不参与步进电机的实时
控制。STM32控制模块与PC端上位机和FPGA状态转换及分频模块分别进行通信,
从而实现三者之间数据和命令的传递处理。FPGA采用硬件编程语言Verilog-HDL进行
编写。实时控制模块中的FPGA负责与STM32微控制器进行通信并执行上位机发送过
来的相关命令,实现控制脉冲的输出,从而控制步进电机在启动、加速、减速等状态
间的转换。步进电机驱动器中的L297芯片负责将从FPGA输入的控制脉冲信号按一定
规律进行分配,再通过L298芯片进行功率放大,最终实现对8台步进电机的控制。光
栅传感器将电机的实时运行状态数据发送给FPGA,并最终传入STM32,与发送给电
机的控制信号进行比较,从而比较精准的控制电机的运行,达到对步进电机进行闭环
控制的目的。

楼主:
    多通道步进电机控制系统要对多台电机进行控制。本文中所使用的电机为两相双
极性混合式步进电机,采用ARM与FPGA共同完成此系统的设计,ARM负责发送控
制指令给FPGA, FPGA执行相应的控制指令,如启动、加速、减速、步数调整、停止
等。此系统中ARM与FPFA各行其是,节省了大量的系统资源,提高了运行速度,降
低了系统开发成本。
    步进电机由脉冲信号进行驱动运行,本系统中,由FPGA通过对时钟分频产生所
需要的脉冲,用以控制电机的运行状态。产生的脉冲信号由步进电机驱动器进行分配
和放大,驱动电机运行。

楼主:
    单通道步进电机控制系统结构图如图2-3所示,控制信号(速度、位置或扭矩)
控制信号输入控制系统检测反馈单元,检测相应的反馈信号,并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
对步进电机进行相应的控制。当控制信号为扭矩时,检测反馈为扭矩检测传感器,当
控制信号为速度或位置时,检测反馈环节为光栅传感器,单通道控制系统性的目的是
要单通道电机的输出跟随相应的输入信号,形成控制单通道闭环回路,达到对单台电
机闭环控制的目的。

楼主:
如下模块化划分:
      C1)上位机
    上位机部分按照功能可分成参数设置、通信、网口控制、状态显示以及命令控制
等5个模块。在参数设置功能模块中完成对8台步进电机通道号的选择和对各步进电
机的频率、步数等参数的调整;通信模块的主要作用是实现上位机与STM32微控制器
之间的数据传输,最常使用的通信方式有串口通信和网口通信,串口通信是通过串口
将PC机与STM32连接,具有实现简单并且可靠性较高的优点,网口通信则是通过网
线连接上下位机,其最突出的优点便是数据传输速度较快。本文提出的多通道步进电
机控制系统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数据量大,所以采用网口通信的方式。网口控制模
块的最主要作用便是对上下位机的通信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并显示上位机收发数据的
状况。状态显示功能模块实时显示出8台电机的各个参数,例如当前步数、加速时间、
停止时间等。命令控制功能模块包括了发送、复位、启动、停机等命令。

楼主:
      C 2 )  STM32微控制器
    依据STM32的功能作用,将其划分为JTAG下载功能模块、通信模块、I/O接口
模块、功能模块等。JTAG下载功能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将编写好的程序烧写进SMT32
中,进行调试。通过通信模块,STM32接收上位机发送来的各步进电机的相应参数及
控制命令。I/O接口模块的功能是实现STM32与FPGA的通信,完成数据的传输。而
功能模块的主要作用则是将STM32要进行收发的数据进行相关处理,并分别存储,供
上位机与FPGA进行读写。

楼主:
      (3)FPGA
    FPGA中功能模块的划分与STM32类似,也有JTAG下载模块、I/O接口模块、功
能模块,所不同的是多出了脉冲输出这一模块。JTAG下载功能模块与STM32中的一
样,将编写好的程序烧写入FPGA进行调试。I/O接口功能模块于STM32的接口模块
相连接,用于数据的收发。FPGA的功能模块则是负责对其主频进行分频、输出波形计
数、控制步进电机在各个状态之间进行切换等。本文提出的多通道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采用的FPGA的基频为50MHz,按照各步进电机运行指标的要求,应当对FPGA主频
进行分频。FPGA使用状态机功能,完成电机在启动、加速、减速、停止等各个状态之
间转换的功能。控制个电机运行的脉冲信号则通过脉冲输出功能模块进行输出。

楼主:
      (4)步进电机驱动器
    步进电机驱动器是控制电机所必需的一部分,包括光藕隔离功能模块、功率放大
功能模块和输出模块等。输出模块则是将功率放大之后的脉冲信号输送给步进电机,
驱动各个电机运行。光藕隔离功能模块最主要的功能有两个:一、接收FPGA发送来
的脉冲信号;二、接收脉冲信号之前予以光藕隔离[[34]。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最重要部分
就是功率放大模块,因为FPGA发送来的脉冲并不足以驱动电机,而功放模块的功能
便是对发送来的脉冲信号予以环形分配,并进行功率放大。

楼主:
    (5)光栅传感器
    光栅传感器是对步进电机进行闭环控制所必需的一部分,相比于其他检测元件,
在对精度有较高要求的反馈控制系统中光栅传感器有着更好的性能。基于对光栅尺输
出的两相信号的捕获功能,内部寄存器记录下边沿变化产生的次数和变化方向实现相
对位移的测量。光栅传感器记录下来的电机实时运行信息交由FPGA和ARM进行处
理,最终实现对电机的闭环控制。

楼主:
    模糊PID控制回路是本系统所采用的基本控制方式,如图2-3所示,其控制命令
信号由动态信号和静态信号叠加构成。命令信号发出后进入PID控制回路,电机实际
状态信息由FPGA进行光栅计数,并反馈给STM32送入模糊PID控制器(软件算法),
并通过FPGA输出脉冲信号由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电机。此过程实现对单通道步进电
机的闭环控制。
    本文设计的系统为8通道步进电机控制系统。由于STM32与FPGA运行速度非常
J决,所以在实际运行时可以先后依次启动所需要控制的电机,这样做和同时启动某几
台电机效果是一样的。本文通过对地址高三位进行译码,选用的是3-8译码器,实现
对8通道电机的同步或者异步控制。

楼主:
    STM32F407系列芯片采用了ARM 32位的Cortex-M4内核,工作频率最高可以达
到168MHzo STM32F407系列芯片拥有15个通讯接口、17个定时器、USB, CAN
另外,其还有着以太网接口,能够方便的扩展网络模块,完成网络通讯。STM32F407
系列芯片的Flash存储器达到了1M字节,SRAM存储器也有着196字节,存储器空间
比较大。

    FPGA居于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地位,其收到STM32发送来的各电机的相应控制
命令和参数之后,通过输出脉冲信号控制各个电机的运行。
    FPGA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与ASIC.. CPLD
SPLD等可编程逻辑器件相比,FPGA拥有可重编程的特性,用户能够依据自身实际需
求对其开发,并能够很方便得升级FPGA中的硬件电路[[37]。本系统中的FPGA芯片选
用EP2C8Q208C8完成分频和电机各个状态之间的改变。
    EP2C8Q208C8芯片属于Cyclone II系列中的中小规模器件,具有低成本的优势。
改芯片使用了TQFP封装,工作温度的范围是。C ^-850C,工作电压的范围是1.15V^}
3.465V o

楼主:
(1)上位机部分
    1、完成对PC端上位机界面的开发;
    2、在上位机界面能够完成选择各电机通道,并可以完成设置如步数、初始速
      度等电机的各个参数,发送控制命令;
    3、可以在上位机人机交互操作界面将各个电机的运行参数实时显示出来;
    4、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各个电机的运行参数进行修改,如调整电机频率、步
        数。
C 2 ) STM32模块:
    1、将上位机发送来的各步进电机的相应参数转换处理,并发送给FPGA;
    2、将上位机发送的控制命令予以处理,并将处理后的命令发送给FPGA;
    J、将从FPGA读取到的各步进电机的实时状态参数予以处理,并发送回上位
        机进行显示;
    4、将FPGA传来的光栅传感器数据与控制命令对比,并FPGA一起对电机进
        行闭环控制。
3)FPGA模块:
  1、对SOMHz基频予以分频,以获取系统需求的其它频率的时钟。
  2、使用FPGA中状态机,控制各步进电机在启动、加速、稳定运行等状态间
      进行转换;
  3、对各步进电机当前的运行状态予以锁存,同时将状态信息发送给上位机;
  4、实例化FPGA,完成STM32发送来的控制信息,实现对各个步进电机的控
        制。

楼主:
    STM32需要进行配置及初始化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管脚、中断、网口的软
硬件、FSMC总线读写初始化、LwIP协议的初始化、接收UDP数据包的初始化等。
    STM32和FPGA通过8位的双向I/O口完成的数据传输,然而上位机发送来的数
据达到了24位,所以进行程序设计时,需要先计数器联合体clk ini进行定义,它所起
的作用便是将数据进行分字节传输。
    对STM32和FPGA初始化之后,进入主循环。当定时器标志位Tim2_ flag为1时,
进入下位机回读数据程序。这个程序里,先调用函数Read DataArray_froyFPGA(),
读取FPGA中锁存的各个电机状态的信息,并将其保存至Read Data数组;接着调用
函数Change一 FPGAData to- up(),将存储到Reades Data数组中的步进电机状态信息加
以处理转换,然后调用SEND UDP一。_Computer(),将处理之后的状态信息数据划分
成3个字节传送给上位机。
    Tim2_flag为0时,判断网络层是否有数据接收,如果判断有接收到了数据,那么
调用函数LwIP一ktes Handle()初步处理接收到的LwIP数据包,接着调用函数
Updata change to_ down( ),对上位机发送来的参数信息和控制命令予以处理转换,最
后调用FPGA Control()向FPGA写入相关的数据信息。

楼主:
    状态对应的编码是其在状态机中的标标志,所以使用状态机时要对步进电机各个
状态予以编码。对电机状态进行划分以后,需要根据相应的规则对电机的各个状态予
以编码与命名。状态机通过判断状态编码来进行各个运行状态之间的转换。设置好的
状态编码被存储在寄存器中等候状态机进行调用。本系统使用parameter对状态编码进
行定义,并将其保存至定义好的寄存器state中。各个状态的命名和编码如表所示。
    在编写状态机程序时,涉及的控制信号和寄存器有:
    (1)   reset:复位信号,由STM32提供,高电平有效。
      (2)   clk 1k:  1KHz时钟信号,在检测到上升沿时有效。
    ( 3 )   pul}clr:步数计数器复位信号,在低电平时有效,步数计数器清零。
      ( 4 )   state:步进电机状态寄存器。
    ( 5 )   pul_ counter en:步数计数器使能信号。
    ( 6 )   counter en:计数器使能信号。
      ( 7 )   counter now:  24位当前分频值,由上位机确定。

楼主:
状态机采用的时钟为一1-KHz、在检测到信号上升沿时护执行程序0省先判断正set
信号的电平高低,如果reset是低电平,状态机正常执行,否则相关的寄存器全部清零,
步进电机停在初始状态。各状态间的转换可使用状态转换图清晰地展现出来,如图5-8
所示

楼主:
    在上位机人机交互操作界面上,用户能够完成对各个步进电机相应运行参数(如
步数、初始速度、加速度等)的设置。步进电机的速度只和脉冲的频率有关,对电机
速度的控制归根到底是对输入电机的脉冲频率的控制,因此,在本控制系统中,通过
控制分频值N来完成对电机的控制,分频值N愈大,则频率愈低,而速度也愈小。所
以,各个步进电机速度相关的参数在人机操作界面设置后,由上位机进行相应的转换
和计算。

楼主:
  C 1) STM32通信软件设计
    STM32与FPGA之间的通信包括了两部分:STM32向FPGA发送数据和STM32
从FPGA读取数据。依据系统设计指标,STM32与FPGA之间的通信采用FSMC总线。
    1, FSMC简介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中内
部集成256 KB以上Flash,后缀为xC, xD和xE的高存储密度微控制器特有的存储控
制机制[}sz}0
    本设计中,STM32使用FSMC与FPGA的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引脚相连,
完成信息的收发。程序中,调用函数SRAM-Init()完成对FSMC进行初始化,设置FSMC
为A模式。

楼主:
2, STM32从FPGA中读取数据
    STM32从FPGA读取数据时,需要先对当前数据进行锁存,然后调用函数
Read Data from FPGA( ),确定FSMC需要读取的数据地址。Read卫ata from FPGA( )
定义了2个参数:步进电机通道号和电机内部的寄存器地址。这两个参数综合起来就
是STM32要读取数据的地址。最后,FSMC将收到的信息保存至Read data里,交由
STM32进行处理。
    3 , STM32向FPGA发送数据
    STM32向FPGA发送信息时,Control Flag Down置为1,意思是STM32开始向
FPGA发送数据,这些数据经过相应的处理之后被存储到clk ini计数联合体里。使用
C语言时,能够将联合体拆分字节,所以这里将clk ini拆分成三次发送,STM32每次
传送一个字节。
    使用FSMC进行数据传输时,调用Writedata()向指定的地址写入数据。Writedata( )
有2个参数,分别表示要写入的地址和数据。数据传输结束之后,要将下位机控制命
令标志位进行清0,数据传输结束。

楼主:
  C 2 )  FPGA通信软件设计
    FPGA和STM32之间的数据传输是双向进行的,所以要把FPGA的端口设置为双
向I/O口。
    1、双向数据I/O的方向控制
    FPGA与STM32通过双向I/O口实现两者之间数据的读写。进行通信之前,应当
先对I/O的方向予以定义。这个程序中,使用如下语句对端口方向予以定义:
              assign  data=(rw stm32& en)?databuff:  8'bzzzzzzzz;
    其中data是要进行输入或者输出的数据,rw stm32是写信号(高电平有效),en
是FPGA使能信号,databuff为数据输出时所使用的数据寄存器。这个语句意思是在
FPGA使能时,I/O口数据传输方向有rw stm32决定。当rw stm32=1时,data=databuffo
数据从FPGA输出,写入STM32;否则,data为高阻态。I/O口为输入状态。

楼主:
    在keil开发环境中完成对STM32的调试工作。按照对系统框架功能的设计,STM32
要执行的任务有:将上位机发送的控制命令以及设置的步进电机的运行参数进行处理
并传送给FPGA,将从FPGA读取到各电机实时状态信息进行处理和转换,并传回上
位机。对STM32需要调试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STM32的初始化、有关管脚的
设置、变量的定义,同时也需要对关键函数进行调试,如FSMC总线读取函数等。
    在Quartus II中完成对FPGA的调试工作。将FPGA输出脉冲信号out door接出并
在示波器上进行显示,检测输出频率,从而检验信号符合要求与否。最后,还要进行8
通道予以同步控制的调试。
    最后还要对上位机与STM32间的网络通讯进行相关的调试工作,将安装有上位机
的PC与STM32使用RJ45网线相连。PC端上位机将电机的参数信息和控制命令传送
给STM32 } STM32也要把FPGA发送来的电机的运行状态信息传送给上位机,并在上
位机状态显示模块进行显示。在上位机人机交互操作界面观察是否正确接收到STM32
传送来的状态信息,检验STM32是否接收到上位机传送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