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悦电子分享:继电器如何根据负载参数选型?

楼主(2018-10-15):
  鼎悦电子分享:继电器如何根据负载参数选型?

  如何选型一款合适的继电器?而要看继电器的参数,例如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的额定值完全不同:继电器线圈的电压,是吸合时需要的额定电压值,吸合电流较小;而触点的额定值是被控制电路的,额定电压为安全分断电压,额定电流是触点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下面欧姆龙继电器厂家鼎悦电子给大家分享继电器如何根据负载参数选型?

  1.白炽灯----由于白炽灯钨丝冷态电阻很小,接通瞬间的浪涌电流高达稳态电流15倍。如此大的浪涌电流会使触点迅速烧蚀,甚至产出熔焊失效。一般可串入限流电阻来减少浪涌电流。

  2.电机负载----电动机静止时输入阻抗很小,启动瞬间浪涌电流很大。电流注入后,电流和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当电动机启动后,产生内部电动势,致使触点电流趋于减小,关断时,触点间出现反电势,常常会引起拉弧,造成触点烧蚀。不过,电机是缓慢地停下来,电机内部贮存的电磁能,动能转换成热能消耗掉一部分,反电势不会太高。

  3.感性负载----电感器、电磁铁、接触器线圈、轭流圈等都是感性负载。接通瞬间,电磁线圈有抑制电流上升的功能,不会出现浪涌电流;但关断时,贮存在电磁线圈中的电磁能通过触点间燃弧消耗掉,这将导致触点烧蚀,金属转移、沾结。采用RC网络、二极管,压敏电阻等触点保护装置可减少触点的烧蚀。

  4.容性负载----容性电路的充电电流可能非常大,开始时,电容器类似短路,其电流仅受线路电阻的限制。有时,用户并未意识到其负载是容性的,实际上,长的传输线、消除磁干扰的滤波器、电源等都是强容性的。串联限流电阻,可以减少接通瞬间的浪涌电流。

  5.直流负载----直流负载比交流负载难断开,因为电压不过零,触点开断瞬间,即产生电弧,且由于外加电压持续保持,只有电弧被拉长,不能自持而熄灭。电弧热能会使触点严重烧损。直流负载继电器触点间隙应设计大些。灭弧措施也经常被采用。

  6.低电平----低电平一般指开路电压为10~100mV;触点转换电流为微安级到10mA。由于吸附在触点表面的有机物、化合物,难以在转换负载时消除,导致触点接触电阻大而不稳定,触点压降递增。有效的解决办法是:选择软化电压低的触点材料;表面镀1到3u的金。从工艺上保证触点表面洁净;控制继电器内部有害气体的含量。但继电器成本将大幅度上升。

  广州鼎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欧姆龙继电器,欧姆龙开关代理销售为一体的欧姆龙开关代理商,提供各种型号欧姆龙继电器,欧姆龙开关销售热线:4001386882官方网站:http://www.dingyue-el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