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这个16V的问题

楼主(2018-10-15):
以上这个电路,是给7寸屏供电的,10.4V正常。
16V不正常。U10的1脚5V,C18的右端是14.98V。
C19的下端10.4V,C19的上端电压忽生忽降,不稳定。
反正不是16V。这是什么问题呀?谢谢!

xch
你给10.4V加个负载电阻。 10.4V不允许空载。

网友A:
好复杂的电路,给单片机供电需要这么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的电路,给单片机供电需要这么复杂吗

不是给单片机供电,是给触摸屏供电。

网友B:
这种电路空载时可能输出不是设计的值。
但带负载应该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空载时可能输出不是设计的值。
但带负载应该差不多的。

我测了开发板带的触摸屏电压。不接屏的时候16V显示18V,-7V显示-9V。

关键是10.4V带不带负载。 屏接不接影响不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了开发板带的触摸屏电压。不接屏的时候16V显示18V,-7V显示-9V。

关键是10.4V带不带负载。 屏接不接影响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10.4V带不带负载。 屏接不接影响不大的。

奥,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10.4V带不带负载。 屏接不接影响不大的。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其他板子都是10.4V,有一块板子只有9.2V,我感觉不正常。
会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B:
如果空载带载都是9.2V,那么可能是反馈电阻不良/用错或IC本身不良。。

网友C:
能驱动就行了。

网友D:
给触摸屏供电直接通过你的升压电路不行吗,你的16V和-7v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触摸屏供电直接通过你的升压电路不行吗,你的16V和-7v是怎么回事

给触摸屏供电需要几个不同的电压值。

你的主电路是输入5v升压为10.4V,然后经过倍压电路升为16V,转换为-7V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触摸屏供电需要几个不同的电压值。

我硬件不行,反正是5V转10.4,然后通过10.4再转16V和-7V

楼主:
原来不接屏时,10.4V正常。接上屏以后,10.4V变为4.45V。
16V是3.8几V,-7V是0.几V,200mV是283mV。液晶背光亮了。这是怎么回事?
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E:
触摸屏供电啊。

网友F:
自举升压,液晶屏里很常用
但你这图不对
去掉c19,短接掉d2稳压管接c20后面

网友F:
友达的液晶屏电路里,网上一大堆
自己随便搜搜就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不接屏时,10.4V正常。接上屏以后,10.4V变为4.45V。
16V是3.8几V,-7V是0.几V,200mV是283mV。液晶 ...

这时候你需要第二个同样的板。
如果两个板的异常情况是一致的,那么可能是设计的问题。
如果第二个板正常,那么可以废弃第一个异常的板,或安排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时候你需要第二个同样的板。
如果两个板的异常情况是一致的,那么可能是设计的问题。
如果第二个板正常 ...

就是设计的问题,三块板电压都不对。

网友G:
你是说16V本身不正常 还是说屏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说16V本身不正常 还是说屏不正常?

16V不正常

网友H:
直接用 一个升压模块或者降压模块多省事啊

网友I:
买个现成的模块网上有的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 一个升压模块或者降压模块多省事啊

有好几个电压值,10.4V,16V,-7V,200mV.
模块这几个电压值模块能都支持吗?谢谢

网友J:
楼主可以用多个模块或者有些模块  如果成本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K:
是否功率达不到

网友G:
瞬间功率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好几个电压值,10.4V,16V,-7V,200mV.
模块这几个电压值模块能都支持吗?谢谢 ...

哦 原来你需要的电压种类比较多呀

楼主: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