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下载报错invalid rom table

楼主(2018-10-15):
tm32单片机也用了蛮长时间了,这次遇到的小问题还是蛮有趣的,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一起共勉;
今天调试一个stm32板子和往常的习惯一样,会一部分一部分的焊接,今天调试发现下载程序时候报错:invalid rom table。复制到百度里面搜索发现
不是我第一个遇到这样的问题,请参考如下网页:
http://blog.csdn.net/yufengzheyang/article/details/76954121
      他们遇到超频的时候死掉的问题,我试了是拉高boot1,boot0低电平可以clear flash,然后下载居然下进去了,兴奋了一下原来解决了。
但是我并没有超频啊,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偶然想起多下载几次看看,哦,一下懵了,又下不进去了。看网友有设置到SWD模式
200KHz下载成功的,马上尝试了,确实可以的,但是下载速度就慢了。对比以前的板子觉得不对啊。试了几个速度,500KHz也是可以的,只要上1MHz就不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个板子以后要用500Hz速度下载。

楼主:
不想死心,看网友说降速是因为SWD的下载线长了,让时序不满足,直觉告诉我们20M速度也还对线长没那么敏感,所以继续找原因。我分块焊接的是不是有漏焊的,检查了一段时间发现复位的电阻和电容没有焊接,难道是这里问题,提起电烙铁焊接上,20MHz下载并不报错,OK了。多试了几次也没有问题了。

问题找到,复位电路不焊接会影响SWD的下载速度,请大家参考。

楼主: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原因很多,一般没啥太大问题。

网友A:
这个经验宝贵,吸收了。

网友B:
我一般都选择低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