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76E003单片机Flash操作问题

楼主(2018-10-15):
操作Flash时,有时候会出错,把有效值变为65535,这是为什么啊?一直没找到太好的解决方式

网友A:
应该是erase到自已资料,请注意erase时要位址要128。

网友:
莫非是0xFFFF?
这就是空啊。

网友B:
写入后没有再读出来验证?

网友C:
我遇到过一个情况是   程序里面  常量数组太大   引起读写操作IAP后,程序跑乱掉 ,  把这个数组改小就没有那个情况了

网友D:
楼上的是超界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