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stm32 usb iap app疑问

楼主(2018-10-15):
在使用usb customhid通信实现 程序更新时候,在BootLoader中枚举一次usb,app中枚举一次usb。两次usb枚举是有间隔的。连接上位机中间会断开,怎么才能实现不断开连接进行usb 实现BootLoader呢?能不能只在上电时枚举一次usb???

网友A(2019-01-21):
外接一个脚拉高拉低,重新上电的时候在BootLoader模式中做个判断,比如高为进入APP,进入APP程序里面初始化USB;低为更新程序模式,这个时候才初始化USB。这样就不会断开一次连接,不知符合你的要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