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的BS切换APROM和LDROM实验与技术手册说明不一致?

楼主(2018-10-15):
M0518的技术手册收说“如果用户想不更改用户配置来切换APROM或LDROM模式那么必须控制ISPCON控制寄存器的BS位, 然后设置IPRSTC1控制寄存器复位CPU。)”但实际我按着这样做,复位后BS位还是被初始化为CBS (Config0[7])的值了,这和技术手册说的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

楼主:
仿真看是BS确实没有被复位,但是系统复位后并没有发生APROM和LDROM的切换。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切换这个是不是有个个BOOT什么的IO口配置的。

网友B:
要看最新的英文版手册,版本老的可能有错,以实际操作为准。

网友C:
上电或muc reset pin=>mcu boot select CBS (Config0[7])
上电跑代码=>select BS=>下"cpu" reset(不是chip reset, chip reset会重载cbs), 从bs选择的区块开始跑代码=>即software 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