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减速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8-10-15):
减速电机的选用,对于很多非专业的使用者,通常在使用时就会要求,尺寸尽量小,力矩尽明大,噪音尽量小,价格尽量便宜之类的说法。实际上这种往往既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根据多年设计与使用经验,从以下几方面对减速电机进行选用。
一:机械尺寸的选择
  要装配要求上通常要求满足以下条件
1:最大的安装空间尺寸,如外径*长度等。
2:螺孔的尺寸与安装位置,如螺钉规格*有效深度*间距等
3:出力轴的直径,扁位螺孔,销钉孔,定位挡圈等尺寸,这个主要考虑安装的匹配。
通常我们选择齿轮的时候,总是要求尺寸越小越好,实际上这是一个使用上的误区。在产品设计上,尽可能预留大一点的产品装配空间,能更好的匹配合适的齿轮箱。
二:电气性能的选择
  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参数:
  额定扭矩/转速:很多情况下,客人本身并不清楚自己产品所需要的真正扭矩,而是希望扭力尽大,实际上可通过以下简易的方法对扭矩进行测定,选择一台近似的减速电机,在线路中串入电流和调压电源,然后通过对电压的调节来控制转速和力矩,把这个数据对照曲线图,就能准确的知道实际的使用力矩和转速。
  最大允许电流/扭矩:很多的自动化产品,都有一个最大的允许电流,当电流超过一定值时,会对电气回路构成损坏,造成产品发热,短路,烧损等重大不良。通常我们会认为扭矩越大越好,实际过大的扭矩会对拖动的系统造成损坏,造成产品机械结构的磨损与破坏,同时过大的扭矩也会造成电机与齿轮箱本身的损坏和寿命不足。
  在电性能选用时,如果装配空音不限制的情况下,选择低转速的电机匹配小速比的减速箱,可以获得一个高的可靠性和长的寿命。

楼主:
三:噪声的选择
  关于噪声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将另外作文说明,我们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噪声是齿轮的机械噪声,也就是耳朵能听到的声音。
  将减速箱装入产品后,发现声音较大,要求改善噪声,反复送样仍不能解决问题,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其实,这种噪声并不是产品本身所发出噪声,而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例如电机转动速度过高所形成的振动,减速电机与机器设备之间刚性联接所形成的共振,拖动负荷的偏芯等形成的噪声。
  除此之外,产品本身的选择也有很强的技术性,通常情况下,选用塑料齿轮比金刷齿轮噪声要低,选用斜齿轮与直齿轮噪声要低,金属的蜗轮蜗杆结构有较大的噪声,选用行星齿轮有较大噪声。当然通过优化设计与保证加工精度的也能有效降低噪声,这通常需要有经验的工程师才能完成。
四:确定 产品保证的优先方向
  能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来选取不同的减速电机。作为产品,要明确产品保证的方向,这点对选取产品至关重要。例如作为金融机械,要优先满足产品可靠性,例如玩具,优先满足产品安全性与环保性,例如阀门等工业机械,则要优先满足产品的寿命,家居用品,则优先满足产品的静音要求。
  通常情况下,有经验的工程师会根据不同的客户要求,量身定做符合客人要求细节的产品,而绝不仅仅是满足产品的转速电流。
  由于产品本身的千差万别,减速电机作为一门学问,短时间内做到专业水平很困难,这种情况下,最好委托专业的工程人员来帮助选型,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不是太懂这个减速电机。看看。

网友A:
是不是通过齿轮耦合进行减速的。

网友B:
电机种类真是多。

网友C:
这个还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C:
一样是用脉冲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