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下载程序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8-10-15):
调试样板的时候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今天调试的时候现象是这样的:下载了程序不能运行,但是插上下载器又可以运行了.这就是有点奇怪了,检查了各个部分貌似也没什么问题,最后回到SWD下载接口来,突然想到测量RST信号的电平,一量是0V,这绝对不对啊,一检查复位发现电阻和电容焊接反了,这样的问题是很致命的,检查起来比焊接起来复杂了很多,所以在调试样板的时候认真仔细是必要的.

楼主:
希望能对遇到这个问题的有点帮助,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问题,比如下载到内存了没有下载到闪存。

网友:
有人说是超频导致的不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A:
有一种是下载到RAM和下载到ROM的区别。

网友B:
复位电路非常重要

网友C:
原理图是没有错误的吧

网友D:
重新启动再试试看吧

网友E:
查查电路有没有虚焊吧

网友F:
换个芯片或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G:
检测时钟配置

网友H:
硬件的话就要看你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I:
多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J:
程序编译连接都对?

网友K: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L:
这个硬件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L:
怎么实现的硬件电路呢?

网友D:
下载后就需要复位才能运行

网友K:
是RAM运行的吗啊?

网友E:
看看电压对不对

网友I:
用的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