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NodeMCU(ESP8226)在线查询天气+网络授时+OLED显示

楼主(2018-10-15):
一、硬件
NodeMCU开发板一块(20块钱),USB线1根

二、开发环境
ESPlorer,Lua脚本语言

三、获取天气的接口
免费的心知天气接口,链接:https://api.seniverse.com/v3/wea ... uage=zh-Hans&unit=c
得到的数据格式为JSON格式,中英文可选,如下图
{
"results":
[{
"location":{"id":"WWMT5Q64CR3G","name":"青岛","country":"CN","path":"青岛,青岛,山东,中国","timezone":"Asia/Shanghai","timezone_offset":"+08:00"},
"now":{"text":"多云","code":"4","temperature":"19"},
"last_update":"2018-10-15T15:35:00+08:00"
}]
}

四、源代码
刚开始接触Lua脚本,主要是调用各种函数,参考信息出处:https://blog.csdn.net/luckey_pig/article/details/79574387
注意首先得把带sjon的固件刷入MCU,对着参考文档学习,官方参考文档如下:
https://nodemcu.readthedocs.io/en/master/en/modules/sjson/#sjsondecode
代码比较简单,
1、配置Wifi
2、创建链接获取天气数据;
3、使用sjson解析数据,串口打印
源代码回复可见

四、效果

目前是串口打印天气,之后准备使用OLED显示屏显示,效果会更好。

等我学会了Lua脚本下驱动显示屏,有前辈知道的也可以指导下,免得走弯路

714 Bytes

网友A(点评):
emmmm我是一个小白。。。。不怎么能看懂。。。楼主可以教教我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教你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好的不用谢

网友B:
66666666666666mark

楼主(点评):
欢迎讨论噢,后面增加了OLED显示的功能

网友C:
夜观星象  明日有雨

楼主:
五、增加OLED显示功
前面已经完成了串口打印天气的功能,还是不够NB方便,NodeMCU的固件支持各种OLED的库,开发非常方便。
不过在网上搜寻了一波,发现用LUA开发的例程还是比较少的。
第一步首先刷入带u8g和IIC的固件,在https://nodemcu-build.com/上定制自己需要的固件,我选择的是旧版的固件,新版的都是u8g2,资料太少不会用

刷完固件后连接开发板,串口可以看到mudules模块信息:

然后就可以编写程序测试OLED好不好用了,代码如下
-- OLED Display demo
-- March, 2016
-- @kayakpete | pete@hoffswell.com
-- Hardware:
--   ESP-12E Devkit
--   4 pin I2C OLED 128x64 Display Module
-- Connections:
--   ESP  --  OLED
--   3v3  --  VCC
--   GND  --  GND
--   D1   --  SDA
--   D2   --  SCL

-- Variables
sda = 1 -- SDA Pin
scl = 2 -- SCL Pin

function init_OLED(sda,scl) --Set up the u8glib lib
     sla = 0x3c
     i2c.setup(0, sda, scl, i2c.SLOW)
     disp = u8g.ssd1306_128x64_i2c(sla)
     disp:setFont(u8g.font_6x10)
--     disp:setFontRefHeightExtendedText()
--     disp:setDefaultForegroundColor()
     disp:setFontPosTop()
     --disp:setRot180()           -- Rotate Display if needed
end

function print_OLED()
   disp:firstPage()
   repeat
     disp:setColorIndex(1);
     disp:drawBox(0, 0,128,20)
--     disp:setDefaultForegroundColor()
     disp:setColorIndex(0);
     disp:setFont(u8g.font_6x10)
     disp:drawStr(20, 0, "Weather Station")
     disp:drawStr(0, 10, "Powered By YunJin")

     disp:setDefaultForegroundColor()
     disp:drawStr(0, 30, str1)
     disp:drawStr(0, 40, str2)
   until disp:nextPage() == false

end

-- Main Program
str1="Hello Yunjin!!"
str2=" @zhongli"
init_OLED(sda,scl)
print_OLED()

楼主:
六、增加网络授时(网络时钟)功能
让开发板从网络获取时间,听着很高大上,但是对NodeMCU来说太简单了,

NodeMCU包含SNTP模块。

SNTP,即简单网络时间协议(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主要被用来同步因特网上计算机的时间。SNTP协议采用客户端/服务器的工作方式。SNTP服务器通过接收GPS信号或自带的原子钟作为系统的时间基准。SNTP客户端通过定期访问SNTP服务器获得准确的时间信息,用于调整客户端自身所在系统的时间,达到同步时间的目的。

可以上网找NTP服务器,百度NTP就行。ping测试一下网速如何,这个网速不错

楼主:
七、最终效果
最终效果看图,Powered By YunJin由Yun同学赞助@南极的猪 ,非常感谢!

网友D:
网络授时+OLED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七、最终效果
最终效果看图,Powered By YunJin由Yun同学赞助@南极的猪 ,非常感谢!

噗哈哈哈哈 替云锦同学谢谢你哦!

网友E:
。。。。shshh

楼主(点评):
哈哈,欢迎讨论,看来你是专门注册的

网友F(2018-11-30):
回复一下看看源代码

网友G(2019-04-24):
非常感谢,学习一下

网友H:
5-10㎡ 3天发货,【华强PCB】

网友I:
源代码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J(2020-02-14):
参考一下,系欸邪恶

网友K(2021-01-17):
努力学习,时刻进步

网友L(2022-09-05):
非常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