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锁存器的主要作用有哪些

楼主(2018-10-15):
锁存器的主要作用有哪些

       所谓锁存器,就是输出端的状态不会随输入端的状态变化而变化,仅在有锁存信号时输入的状态被保存到输出,直到下一个锁存信号到来时才改变。典型的锁存器逻辑电路是 D 触发器电路。  PS:锁存信号(即对LE赋高电平时Data端的输入信号)。锁存,就是把信号暂存以维持某种电平状态。

锁存器的最主要作用

1:缓存

2:完成高速的控制其与慢速的外设的不同步问题、

3:是解决驱动的问题(提供的电流比51IO口输出电流大)

4:拓展I/O口(可以很猥琐的用锁存器幂叠加方法,即锁存器的Q再接锁存器~ 实现IO口的无限拓展···)

锁存器应用实例:

I/O口复用:当单片机连接片外存储器时,要接上锁存器,这是为了实现地址的复用。假设,MCU 端口其中的 8 路的 I/O 管脚既要用于地址信号又要用于数据信号,这时就可以用锁存器先将地址锁存起来。(具体操作:先送地址信息,由ALE使能锁存器将地址信息锁存在外设的地址端,然后送数据信息和读写使能信号,在指定的地址进行读写操作)

如果单片机的总线接口只作一种用途,不需要接锁存器;如果单片机的总线接口要作两种用途,就要用到锁存器。例如:一个I/O口要控制两个 LED,对第一个 LED 送数据时,“打开”第一个锁存器而“锁住”第二个锁存器,使第二个 LED 上的数据不变。对第二个 LED 送数据时,“打开”第二个锁存器而“锁住”第一个锁存器,使第一个 LED 上的数据不变。如果单片机的一个口要做三种用途,则可用三个锁存器,操作过程相似。就这一种用法而言,可以把锁存器视为单片机的 I/O 口的扩展器。

74HC573引脚分布图

由上边这个真值表可以看出:OE为高时,输出始终为高阻态,此时芯片处于不可控制状态,所以在一般应用中,我们必须将OE接低电平。

LE则是输出端状态改变使能端,当LE为低电平,输出端Q始终保持上一次存储的信号(从D端输入),当LE为高电平时,Q紧随D的状态变化,并将D的状态锁存。

也就是说当锁存使能端LE为高时,这些器件的锁存对于数据是透明的(也就是说输出同步)。当锁存使能变低时,符合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数据会被锁存。

另外:对锁存器的输入是和标准 CMOS 输出兼容的;若再加上上拉电阻,他们能和 LS/ALSTTL 输出兼容。

锁存器的电路连接及使用详解:

(结合上面的锁存器引脚说明)

0:vcc  gnd 供电不用多说吧?

1:OE接地

2:D0-D7接我们的信号发射端 (一般为单片机用来传输数据的I/O口)

3:Q0-Q7接我们要接受信息的终端(数码管,液晶,or anyother device)

4:LE接一个I/O口(此I/O脚可视为锁存器 锁存功能 的开关,高电平为更新Q端信号(要更新的信号从D输入)低电平则不更新)

楼主:
锁存器的主要作用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