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OVATA NV32F100 UART 边沿中断唤醒请教大侠

楼主(2018-10-15):
9600bps,可以深度睡眠靠边缘中断唤醒
115200bps,必须引导一个0xff 产生边缘中断唤醒,然后才能接收后面数据

是不是没招了,唤醒延时就是这么高?

xch
9600bps时正常,不会乱码,丢字节。115200bps,乱码,丢字节。19200bps开始就有问题

网友A:
没招啦,哈哈哈,

网友B:
很多MCU根本就没这功能。。。

网友C:
您好,若使用内部时钟作为总线时钟。在唤醒后,需要等待一下FLL以及时钟稳定(或预留2-3ms数量级),然后再正常运行。
e.g:while((ICS->S&ICS_S_LOCK_MASK)!=ICS_S_LOCK_MASK);

网友D:
为什么要引导才能唤醒呢

网友E:
这么长的时间

网友C(2018-11-14):
因为在低功耗状态下,PLL是可选禁用的,唤醒之后PLL等同于重新上电的过程,需要起振稳定时间。

网友F:
本来用的就是内部晶振,波特率那么高,有乱码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