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大神一单片机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8-10-15):
最近做了块显示驱动板,出现一很奇怪的问题,奇数次上电能正常启动,偶数次上电就启动不了,用的RTD2270芯片,这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因为rst脚悬空的。

网友A:
RTS一般都不能悬空,试试按手册要求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论坛时互相学习的,不说怎么解决的发个屁帖子。

网友C:
如何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出,给别人一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