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D类功放自动保护无输出

楼主(2018-10-15):
我用D类功放TPA3110时,在输入信号幅值较大时会自动保护无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输入信号是正弦波信号

网友A:
你可以多翻翻数据手册,一般里面都有相关信息

网友B:
提问的时候,尽量把测试条件写一下,这样别人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网友C:
触发OCP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
把输入信号幅值降低的话可以恢复输出。因为原来是用变压器做负载,不知道是不是限流保护,所以把负载换成一个水泥电阻试下,手上只有75欧的,所以就用这个阻值的来试

网友E:
使用75ohm的电阻,触发OCP基本不可能。

网友F:
应该是限幅保护。或者是产生了削顶失真

网友:
功放你要知道,放大后的音频有个范围的,就是供电的正负电压内。

网友:
超过了上下电压就输出恒定不变了,就好比你说的没动静了。

网友:
也就是削顶削底失真

网友G:
开关式功放,在电源内阻很小时,容易过流保护。原因是:输出级MOS管出现了短暂的共态导通。

网友H:
可以看下波形哦,

网友H:
可能是内部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