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该中断下面语句还会执行吗

楼主(2018-10-15):
在中断处理子程序里,程序还没处理完又使能该中断,请问该中断下面语句还会执行吗。
DMA中断()
{
    清中断标志;
  打开DMA中断;
  使能DMA中断;//DMA开始传输
   ...;                   //其他处理程序
     ...;
}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结合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嵌套来看

网友B:
一般同样的中断要先执行完才能响应第二次中断

网友C:
在中断里,总中断是自动关的(但也可以再次打开),所以不会

网友D:
优先执行中断的。后面还会执行。

网友E:
中断下面语句还会执行

网友F:
都是根据中断设置的。

网友G:
可以放在main函数里面。

网友H:
中断处理子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H:
DMA中断里面的代码不要太复杂了。

网友I:
怎么不放在主函数里面呢

网友J:
中断处理和子程序调用都需要压栈以保护现场

网友K:
可以的,这里面的会执行完。

网友L:
你这里有个误区,"打开dma中断数据就开始传输了",不是这样的,dma操作都有触发信号,adc+dma就由adc转换完成触发,spi+dma就由spi的收或者发送触发dma,dma的中断只是告诉你本轮dma传输半满全满或出错.

网友L:
如果你开启dma的循环模式,数据传输不受中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