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IFO写入是否应该先清空

楼主(2018-10-15):
我有个疑问,就是不知道FIFO的写入是否应该先复位,应该是不用的吧,但是我看到有网上的程序是
if(复位有效),则写入,,,,想不通,是网上的错还是怎么了?

网友A:
网上的没错,一般复位都是开始工作前的初始化,没特殊情况也就复位一次,并不是所谓的写入必须复位。

网友B:
最好第一次用的时候复位一下       复位后需要几个clk后才能进行操作

网友B:
我使用过程中 每一帧数据复位一次 发现数据异常  后面发现需要几个clk后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自己写的fifo还是用的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