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后发往厂家出现问题,请求支援

楼主:
如图,将板子双拼后发往厂家,然后厂家今天告诉做不了,keepout勾选不上,好像是不能导出他们需要的文件,额,第二张是厂家发过来的图片。
会不会是还需要出现设定板子大小(再将双拼板子做成一块只是用keepout线切开)?不太确定,因此上来请教,我记得keepout是不需要勾选的

网友A(2018-10-15):
确实做不出。这么多直角,除非做模具冲压板边。
另外,这种异形板,应该分离1.2mm以上,让锣刀能走进去
拼完检查一下,自己导出gerber就行了,不要发pcb让厂家转gerber,否则出问题扯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做不出。这么多直角,除非做模具冲压板边。
另外,这种异形板,应该分离1.2mm以上,让锣刀能走进去
拼 ...

直角多也会造成这个问题么?1.2mm以上?以前我也是这样紧挨着的,细看是有一点点间距的,好的我导一下文件看看,多谢解惑

网友B:
求大神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角多也会造成这个问题么?1.2mm以上?以前我也是这样紧挨着的,细看是有一点点间距的,好的我导一下文 ...

锣刀(学名叫铣刀)转起来是圆柱形的,这个圆柱直径在普通PCB行业好像最小直径是1.2mm。
你想象一下,拿着一根1.2mm直径的圆棍子,能否把你这块板边框切割出来?
内直角肯定是切割不出来的,需要参考下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锣刀(学名叫铣刀)转起来是圆柱形的,这个圆柱直径在普通PCB行业好像最小直径是1.2mm。
你想象一下,拿 ...

很好的方法

网友C:
真是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