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RCT6 SPI一工作 竟然I2C2又不工作!

楼主(2018-10-16):
这回问题不断啊,  SPI1工作, I2C1 是工作的. 竟然I2C2又不工作    , 单独是可以工作的,    什么妖魔鬼怪!
  现像就这么怪, 接下来找问题了, 先怀疑硬件,再来软件  量一下波形先.

楼主:
果然 硬件问题,  SPI那个模块一工作 有二个IO 刚好I2C2是 串口,  原来有预留,结果那二个电阻没取, 这模块一工作 I2C2,二个IO就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 硬件问题,  SPI那个模块一工作 有二个IO 刚好I2C2是 串口,  原来有预留,结果那二个电阻没取, 这模块一 ...

看看能否重映射

网友B:
STM32的 IIC不是一直被诟病么?

@eydj2008:原来如此 看来我要好好学学HAL库了
有HAL库后 , 就变得容易了, 以前的库写得不好 所以很难用, 是个阻塞程序 基本上只能跑个例子,不实用.

网友C:
STM32F103 I2C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103 I2C是个坑。

是3.50版本库的 IIC 写得不好, 然后又没人会写, 很难弄, 所以大家都用模拟 更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3.50版本库的 IIC 写得不好, 然后又没人会写, 很难弄, 所以大家都用模拟 更简单. ...

是硬件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硬件本身有问题。

莫不是真的 我现在用I2C2 的硬件 , 上电后非要我等500MS 才能初始化,  要么I2C2 工作一会儿就挂了,  RESET 又没事

网友C:
还是用软件模拟I2C实现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