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有没有人试过初始化TIM寄存器都写不进去的

楼主(2018-10-16):
同一个程序,不同的芯片,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在初始化完时钟后,初始化TIM,发现调用Init的API时,进去一看,什么TIMx->ARR那些明明写了数,走下一步看,还是0,查看Register,TIM那一列全都是0,完全写不进去的,查看汇编代码,看着STRH R2, [R0]的执行完,硬是没写进去,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TM32F302,?

楼主:
STM32F103

网友B:
要参考库例程的正确顺序初始化各级时钟

网友C:
时钟没有便能吧

网友D:
是同一个型号芯片吗

网友E:
不会,,没用过

网友:
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F:
可能是时钟没初始化,没打开时钟不能操作.

网友G:
是不是有什么保护,需要解除

网友H:
是不是跟硬件有关

网友I:
看下不同芯片的定时器,有的定时好像数量不一样,最好看下底层吧

网友I:
不应该是硬件问题的

网友I:
多检查下,发现问题,学着解决问题。

网友J:
什么问题,记在小本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