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波形下半部分顶端折叠

楼主(2018-10-16):
电路波形下半部分顶端折叠,大神们帮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连个电路图都不放出来让人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单看你这个波形  也可以说是正弦波的负半轴加了三次谐波     你首先点说明一下这个波形是怎么产生的啊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应该是我波形拍的不准确,这不是正弦波的负半轴加了三次谐波。这个波形就是上下有尖峰的波形,负半轴的波形折叠了上去了。图附下面了。我再看看把电路图和产生原因附上来,因为不是我做的电路。谢谢!

网友B:
这个示波器比较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示波器比较特殊

可能是处理图片的时候颠倒了

网友C:
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