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x0系列USB HID问题

楼主(2018-10-16):
mcu:GD32F350xx,目前在调试USB HID这一块,但是使用官方固件库里面的范例,USB中断无法进入,代码一直卡在
    while (usbhs_core_dev.dev.status != USB_STATUS_CONFIGURED)这句话中。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没?(HID customer 和HID IAP的现象是一样的);是否有调试通过了的范例可参考?

网友A(2018-12-13):
首先,你的时钟要设置成48MHZ,这是USBFS要求的。
另外可能是你的 usb report descriptor 没有描述对。
你在这个while之前加些log.
第四如果你对USB熟悉的话,你下个bus hound看一下走到哪一步了,有没有走GET_DESCRIPTOR, SET_CONFIG,这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时钟要设置成48MHZ,这是USBFS要求的。
另外可能是你的 usb report descriptor 没有描述对。
...

48M或它的倍数,如96M,分频。

网友B(2020-04-14):
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代码在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9986&highlight=usb%2Bhid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使用2.02的库,IAR USB 例子有问题,但Keil版本没有问题
怎么没解答呢?

网友D(2025-02-28):
检查时钟设置,如果时钟设置不正确,USB设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确保USB HID设备的报告描述符(Report Descriptor)被正确编写和配置。报告描述符定义了设备的功能和数据格式,如果描述不正确,USB主机可能无法正确识别或配置设备。

网友F:
检查USB相关的中断是否被正确配置和使能。在GD32F3x0系列MCU中,需要配置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以允许USB中断。

网友G:
利用USB协议分析仪(如Bus Hound)来监控USB通信过程,查看设备是否成功发送了GET_DESCRIPTOR和SET_CONFIGURATION等标准请求,并检查主机的响应。

网友H:
建议查阅GD32F3x0系列的官方文档,特别是与USB HID相关的部分

网友I:
更新固件库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