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放大电路,提高放大倍数。

楼主(2018-10-16):
(无正文)

网友A:
能用运放的没必要用三极管了,放个mcp601

网友B(点评):
mcp601的增益带宽积GBWP=2.8MHz,是不能把100KHz的高速信号放大几百倍的。还不如晶体三极管放大器。

网友C:
多高频率?用220PF输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高频率?用220PF输入电容?

频率最高100khz,应该如何改变电容啊?

网友D:
LZ 描述下放大电路的要求:
1. 输入信号 —— 幅度范围、频率范围、信号源(内阻);
2. 输出信号 —— 幅度范围、频率范围、负载(电阻)。

一般在通频带内,只要工作点(元件参数)设置合理,
单级共发射极放大器 30~40 dB 的电压增益应该不是特别困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Z 描述下放大电路的要求:
1. 输入信号 —— 幅度范围、频率范围、信号源(内阻);
2. 输出信号 —— 幅 ...

他电源只有3.3V,单级30DB比较难。。。

网友E:
2级三极管放大器放大倍数不止10倍哦
好好计算一下静态工作点
应该是一级放大器+一级射随器就应该几十倍的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描述下放大电路的要求:
1. 输入信号 —— 幅度范围、频率范围、信号源(内阻);
2. 输出信号 —— 幅 ...

输入信号只有20毫伏,最后的输出信号只有400毫伏,频率在1k-50khz
调节电阻,放大倍数也不能增加太多

网友F:
最高频率50KHz,输入电容C39的容抗Xc=1/2pifC=1/6.28*50K*0.22n=14.5K。那么输入电流多少?为什么用这么小的电容?

网友G:
你的这个电路增益应该合乎常理.
1 供电不高,这个就注定了你的电路输出幅度无法很大
2 甲类工作状态,这个状态下一般来说单级的交流放大也就10db左右.注意,是交流增益,不是直流放大倍数.

建议你用个运放吧.或者你换一下电路结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只有20毫伏,最后的输出信号只有400毫伏,频率在1k-50khz
调节电阻,放大倍数也不能增加太多 ...

放大器指标还是不太清晰……

用三极管放大器成本相对较低。但具体的设计还是比较见功底的。
大师是有深厚功力的,不知他有什么高见。

如果是大批量产品,建议用运放。因为信号的采集偏差能小一点。
而用三极管放大器的话,可能需要大量的校准工作,除非精度要求特别底。

网友D:
作为采集信号调理电路,除了放大,还应滤除信号频率范围外的噪声。
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假设 20mV 是峰峰值,则要求的放大倍数最大不超过 3.3V / 20mV。
频率范围,低端不大于 1KHz,高端不小于 50 KHz。视具体应用而定。

网友H:
1.供电电压偏小,静态工作点不好设置。下图为我参照设计的思路 第一级放大电路为10倍放大。第二级电路为20倍放大。总体放大200倍,使得输出信号在2V左右。引用发射极电阻为了稳定静态工作点(形成负反馈)。引用交流负反馈时,发现输出波形失真(主要相移)严重,就取消了,交流负反馈。电路图仅供参考,欢迎大家踊跃讨论!备注,输出稍微有点相移!不知道输出对带负载能力,是否有要求。

网友I(点评):
你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也太小了吧

网友J:
如果是要大批量量产的产品,还是建议用一颗运放设计,三极管电路是成本低,但是批量下需要大量的校准动作

网友K:
能用三极管解决的问题就别建议人家用运放。。。不学无术

网友K:
该电路用的2个三极管都是工作在该直流状态下的最大放大倍数,由于工作电流低,datasheet找不到参数,只能靠实验了。理论上二级放大能达到峰峰值接近3v才对,看看是不是三极管老化或者耦合电容老化

网友K:
一级增益20dB,二级增益40dB,没毛病

网友L:
1、没有直流偏置反馈,工作不稳定。
2、没有交流反馈,放大倍数不稳定。
3、输入耦合电容这么小。
如果就这个水平,建议还是用运放。

网友M(点评):
大神 我好崇拜你 推荐点书吧,我想深入学习模电

网友L(点评):
回复 网友M: 大学的教科书已经足够好了

网友N:
三极管电路可不一定比运放成本低呢,
现在一个普通双运放也才几毛钱。

另外,三极管做的这个电路,放大的精度没法保证。后端还要采样,采样后还要校准。
而且受温度影响比较严重。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能用运放的没必要用三极管了,放个mcp601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H:
看到大家的讨论,都说运放比较好,这点我是认同的。运放很容易得到放大倍数,而且系统稳定性比较高。不过选到合适的运放的话,价格估计也不会太好。首先 1带宽的选择 1-100K信号的信号,假如用一级运放(最好两级运放),闭环放大倍数为2000/10=200倍,带宽增益积为200*100K=20M  其次 输入失调电压 输入信号为10mV,这对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也有要求。具体不太清楚这个级别的输入失调电压,大概在多少钱。再者,运放输入的共模电压范围,系统为3.3V供电,这个对运放输入偏置也有相应的要求。 下午对电路进行重新改造(静态工作点没有变化),1.昨天针对50K-100k的信号,今天这次看了下,楼主说频率最低为1K,重新计算了高通滤波器的起始频率。2.假如深度负反馈,是整个放大电路处于负反馈状态。3.对系统稳定性做了分析,首先对系统稳定性分析还不是太熟悉,只是按照以下两个规则 1  在180时候,增益小于-3db  2 在0db时候,相移不超过135(确保相位裕度大于45) 第二个不满足,次电路的相位裕度为180-150=30 。4.在系统输出级,假如零点,使得相移曲线不要一直在180度那偏移。(描述不好)。放大电路的带宽为100K左右。用运算放大器电路,稳定性要比三极管搭建的电路稳定性好很多,建议大家用运放。本人只是想熟悉下概念,才在这折腾,希望能和大家多多交流。
图1 修改后的原理图  图2 示波器仿真图  图3 交流特性图  图4 交流特性图

网友B:
高速、小信号放大器:
         特点:高速,可达3MHz,
         小信号,输入不超过20mV
         放大倍数可变 (R5/R3 + 1)= 52
         交流耦合、低电源电压(3.3V)
         低失真
         低成本(LM393)         调试简单方便

网友C:
LM321那样的也就1毛左右还是零售价。。。。其实比分立元件便宜。。。

网友P:
Rc 用 恒流元 行不行?!

网友Q:
引用 网友C:
LM321那样的也就1毛左右还是零售价。。。。其实比分立元件便宜。。。

321增益带宽才1MHz,放大100KHz撑死了就10倍,这里是不能用的。
这个频率要超过100倍,还真不是几毛的运放可以搞定的。

网友R(2019-07-31):
引用 网友H:
看到大家的讨论,都说运放比较好,这点我是认同的。运放很容易得到放大倍数,而且系统稳定性比较高。不过选 ...

我仿真了下你这电路,谐波失真蛮大的

网友S:
第一级的放大倍数是1而已,是被第二级的造成的,加一级跟随多好的事。

网友T(2021-08-05):
静态工作点,用1M和390K,完全是个菜鸟,模电书都不看的嘛?

网友U:
做产品还是用运放吧

网友P:
输入几十 mV ,讯号源内阻呢,还有,负载过重吗,输出除了小,还有失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