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屏的管脚到玻璃边沿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8-10-16):
小编提醒您:段码式LCD液晶屏的管脚到玻璃边沿至少要留出一个管脚的宽度距离。但是一般性不会留这么小的距离。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如果距离留的太小,液晶屏玻璃会受到以下几点的因素影响而造成一些不良:

1. 玻璃和其他物品一样总所周知的物体在不同的温度下的热胀冷缩,如果引脚处于玻璃的几乎边沿的位置会造成一个应力拉伤,从外表一般看不太出来,一般是会造成液晶屏的管脚和玻璃之间产生松动,导电胶的导电面积会减小,进而造成阻值变大,我们知道的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阻加大势必电流会拉大,但是我们的电路能够提供给液晶屏的电流是有限的,进而造成显示笔画字淡,或者是有些就不现实笔段,造成缺画的现象。

2. LCD液晶屏的管脚的位置如果靠的最边沿,根据矩形拉力角尖是最小的。这样如果电路板的尺寸和管脚处于非常紧配的状态下,安装工人要把LCD液晶屏插入PCB 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崩裂,或者是LCD液晶屏在焊接的过程中由于高温的焊锡迅速升温也容易造成崩裂的现象。

以上是小编给您提供的建议